调速器的速度反馈问题

楼主(2008-07-31):
恳请给位高手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直流调速器速度反馈选择了电枢电压反馈,请问在电机正常运行时,它如何反映电机转速的?

网友A:
根据反馈电压的高低啊

网友B:
根据反电动势与磁场的关系.磁场一定,反电动势可以简单的认为和转速是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