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590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我是一名调速器初学者,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恳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新手,悬赏分不高,请见谅!

1,在励磁控制模式中,在用电位器给定速度后,电机在达到速度给定前,励磁改变吗?

2在励磁控制模式中选择了电流控制时,电流设定值是什么意思?

3在励磁控制模式中,励磁电流PI调节器在电机达到预定速度前工作吗?

4速度反馈选项中,选择了电枢电压反馈,它在电机正常运行时是如何反映速度的?

网友A:
我590用的不多

说的可能不是很准确还请包含

1.电极的励磁是由控制器给定的,控制器一运行,励磁就恒定,是不会改变的。

2.马达运转需要建立磁场(具体原理看《电机学》)励磁控制模式分为电流和电压控制。励磁电流应设定和马达额定励磁电流一样,同样你如果选择电压控制方式你得由马达额定励磁电压/控制器进电电压(通常380)来设定励磁电压比率,设定太高就会烧控制器保险

3 不知道,你得问问其他高手

4.电机正常运行控制器采集电机电枢电压来反馈得

楼主:
谢谢旗木卡卡西同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速度反馈中选择了电枢电压反馈,如果是负载改变了引起的转速变化,它能反映的出来吗?

网友B:
学习,有些东西用了,但不明白

楼主:
大家共同学习,希望高手路过能指教一下

网友A:
负载改变了引起的转速变化在速度反馈中选择了电枢电压反馈的时候是反映不出的

电枢电压反馈控制器为开环,只起到控制作用。要起到调速作用,只有建立闭环控制,选择编码器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负载改变了引起的转速变化在速度反馈中选择了电枢电压反馈的时候是反映不出的

电枢电压反馈控制器为开环,只起到控制作用。要起到调速作用,只有建立闭环控制,选择编码器反馈。

 旗木卡卡西同志的‘负载改变了引起的转速变化在速度反馈中选择了电枢电压反馈的时候是反映不出的’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想也是这样,但不敢确定。

‘电枢电压反馈控制器为开环’这句话我有些不同的看法,你说的开环应该指的是没有形成速度闭环是吧?电压反馈同样和给定形成偏差信号,经速度pid控制器,它在此应该也是闭环,但输出信号是控制了电枢电压的稳定,而没有控制速度的稳定,我这样说对吧?

网友C:
旗木卡卡西同志的‘负载改变了引起的转速变化在速度反馈中选择了电枢电压反馈的时候是反映不出的’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想也是这样,但不敢确定。

‘电枢电压反馈控制器为开环’这句话我有些不同的看法,你说的开环应该指的是没有形成速度闭环是吧?电压反馈同样和给定形成偏差信号,经速度pid控制器,它在此应该也是闭环,但输出信号是控制了电枢电压的稳定,而没有控制速度的稳定,我这样说对吧?

网友A:
但输出信号是控制了电枢电压的稳定,而没有控制速度的稳定

我赞同李大学者的观点

共同学习,加油!

网友C:
呵呵,大家共同学习提高

网友D:
http://www.comeon365.com/ 网上购电气产品快速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