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590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我是一名调速器初学者,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恳请各位高手帮忙一下。新手,悬赏分不高,请见谅!

1,在励磁控制模式中,在用电位器给定速度后,电机在达到速度给定前,励磁改变吗?

2在励磁控制模式中选择了电流控制时,电流设定值是什么意思?

3在励磁控制模式中,励磁电流PI调节器在电机达到预定速度前工作吗?

4速度反馈选项中,选择了电枢电压反馈,它在电机正常运行时是如何反映速度的?

网友A:
http://www.comeon365.com  / 网上购电气产品快速便捷

网友B:
590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C(2008-10-16):
1.在励磁控制模式中,在用电位器给定速度后,电机在达到速度给定前,励磁改变吗?这种模式下是不改变的,要看有没有用弱磁升速,如果使用了弱磁升速,要到升速点才能改变。

2在励磁控制模式中选择了电流控制时,电流设定值是什么意思?是用恒定励磁输出电流的大小的设定值。

3在励磁控制模式中,励磁电流PI调节器在电机达到预定速度前工作吗?只要电流控制方式下励磁启动,PI调节器就一直工作的。

4速度反馈选项中,选择了电枢电压反馈,它在电机正常运行时是如何反映速度的?额定电压下有一个额定转速,电枢电压的大小也就是反映了转速高低,也就是电枢电压和转速成正比,但是有一定的参与系数在里面。

网友D:
呵呵!在这里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E:
恩,三楼的解释很是全面了,学习了!

网友E:
呵呵,阿二的故障 这个名字有意思,哪里的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