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敲变频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7-31):
今天发现一台爱德利AS系列变频器,面板显示13HZ敲一下变成11点多,又敲一下变成9点多,再敲一下又变8点多,多敲几下又回到13,哪位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你现在的频率给定是面板给定的,面板不太好拉!才有这样的结果的哦!或是显示有问题的.

楼主:
频率给定是面板给定的,不过面板和变频器是一体的,换的话麻烦,变频器2.2KW220V输入,用于流水线皮带调速

网友B:
敲击出现变化的状况,可以推断出频率给定回路虚连问题.由于敲击改变了频率设定电阻与控制回路的连接电阻.

如果是数字设定,我就无话可说了

网友C:
多半是面板电位器给定的,如果是数字给定的话这变频器也太那个了。。。。

还有你没事敲它干什么呢!

网友D:
可能是电位器有问题,上次领5个,2个都是有问题.数字给定就是碰到鬼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是面板电位器给定的,现在不能停下来,等有时间和备品换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面板电位器给定的,如果是数字给定的话这变频器也太那个了。。。。

还有你没事敲它干什么呢!

数字给定的分辨率高,不受振动干扰。

网友F:
面板电位器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面板电位器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H(2009-08-31):
面板电位器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故障原因可能为电位器长期频繁旋动,或空气湿度引起!

《我的开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