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11A系统的电压问题?很奇怪

楼主(2008-07-31):
一台维修后的611A电源模块,RFI前端电压是390V输出端变成了479V,直流母排有605V,是否正常呢?可以开机的

大虾帮助测量你们的看看?多谢!!!

网友A:
如果用数字表测量可能出现偏差,但你的电压差不多。

楼主:
数字用福禄克和日本三和指针表仪表不用怀疑,呵呵

楼主:
经过测量611D的系统,RFI输出端有550V母排605V,原来是正常的

网友B(2008-09-09):
输出端变成了479V,直流母排有605V----这些数据尚属正常范围。

网友C(2008-10-30):
三相桥式整流直流侧电压600v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