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6RA7087报F030

楼主(2008-07-31):
装置做电流环整定时报F030,伴有噪音。(装置已初始化,只输入电机参数),把U580改成4,装置报F052。不知道这是哪的原因,望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2008-11-03):
出现F030故障是你的电流环没有优化造成的,F052故障是由于你在优化的过程中,出现停车使优化中断引起的。

网友B(2009-05-25):
f052故障是因为优化三十秒之内没有“合闸”指令输入

网友C(2009-07-24):
F030还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它对系统动态响应要求很严格

网友D:
我有同感,优化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