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日常应用维护

楼主(2008-07-31):
电动机的日常应用维护
沪龙机电

(1)电动机的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对减少和避免电机在运行中发生故障是相当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巡回检查和及

时排除任何不正常现象的引发根源.出现事故后认真进行事故分析,采取对策,则是减少事故次数和修理停歇台时提高电机运行效率必不可少的技术工作.电机的日常维护对其正常运行固然非常重要,但运行中的电机往往会遇到许多突发情况,如短路,过载,断相等.为了使电机在出现这些情况的条件下不至于被损坏,必须采取一些运行保护措施保持电机清洁.电机内部不允许进入水珠,油污,灰尘等,并定期清除电机内外的灰尘.

注意负载电流不要超过额定值.

注意检查轴承发热,漏油等情况,尤其要按规定加油.

电机的温升不能超过额定值.

(2)异步电机过负荷原因

异步电机过负荷原因大致分为如下几种情况。①由所拖动的机械设备造成。如排灌机械水路阻塞,机轴不同心等,造成电机负荷过大,甚至堵转。②由于电机本身工作条件低劣而造成的。如通风不良,周围环境温度过高,电机机械部分故障等原因引起的电机过热,绝缘水平降低.甚至短路。③由于供电电网质量不佳,如电压过低、三相不平衡等原因造成的电机电流增加等。

(3)正确选用电动机的基本原则

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启动、制动、调速及其它控制性能应满足机械特性和生产工艺过程的要求,电动机工作过程中对电源供电质量的影响(如电压波动、谢波干扰等),应在容许的范围内;

按预定的工作制、冷却方法基辅在情况所确定的电动机功率,电动机的温升应在限定的范围内;

根据环境条件、运行条件、安装方式、传动方式,选定电动机的结构、安装、防护形式,保证电动机可靠工作;

综合考虑一次投资几运行费用,整个驱动系统经济、节能、合理、可靠和安全。

(4)电动机的基本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基本技术要求包括:额定值;工作制与定额;运行条件;绝缘等级与温升;介电性能;外壳防护等级;冷却方法;结构及安装形式;线端标志和旋转方向;外形和安装尺寸及其公差;噪声与震动限值;电气性能;工作期限或可靠性;表观质量;电机的安全性能。

网友A:
普通电动机具有1.2倍的过载能力,那么1.2倍的过载可以运行多长时间?

网友B:
偶认为还是别过载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偶认为还是别过载的好.

网友C:
但是我们的轧钢电机过载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