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MODBUS便利指令有广播功能吗?

楼主(2008-07-31):
RS指令当通讯地址为0时为广播方式,MODBUS便利指令可以这样广播吗?

网友A:
Modbus便利指令没有广播功能,当然如果将地址设值为0,也属于广播功能,但是当你的RS485网络中存在两个以上(包含两个)的从站时,使用地址0会产生数据冲突,同样RS指令也会有此现象!

楼主:
这样看来,MODBUS便利指令还是不太好用.

网友B(2009-02-03):
我也有这样的疑惑。“当然如果将地址设值为0,也属于广播功能,但是当你的RS485网络中存在两个以上(包含两个)的从站时,使用地址0会产生数据冲突”是指从站响应时产生冲突吗?广播方式从站应该不响应的。

网友C:
MODBUS也不是台达提出来的,有谁知道在RS485网络中使用广播,MODBUS是如何规定的.个人感觉是个悖论.

网友A:
答复:当通讯地址为00时为广播,此时任何从站接收到此数据均需要回复,由于RS-485是半双工通讯,当网络中存在两个以上从站时,会造成通讯冲突。
例如:当发送一笔数据给站号为1的PLC,读取寄存器D0的内容,假设D0的内容为K1。
请求数据【:00 03 1000 0001 EC 0x0D 0x0A 】;
响应数据为【:00 03 02 0001 FA 0x0D 0x0A 】。

网友C:
但是台达PLC,变频器的RS485口是不支持广播的,PLC的COM1(RS232)支持广播

网友B:
lesing的答复不准确。首先MODBUS协议支持广播通讯。第二、广播通讯只限于功能码5、6、15、16,也就是设定线圈或寄存器。第三、广播通讯时,从站只是执行数据设定,但不回复响应给主站,因此不存在通讯冲突问题。

网友A:
robotH:

首先感谢你的指正。确实是我记错了。

Modbus协议确实支持广播通讯。当设置通讯地址为00时,即为广播模式,此时主站以广播模式发送通讯数据时,所有的从站接收数据均不需要回应。

Modbus协议还支持自动回应,当设置通讯地址为FF时,即为自动回应,此时主站以此地址发送通讯命令,所有的从站无论地址为多少,都需要回复数据给主站。

我将两个模式(00和FF)记混了!

网友C:
明天试一下,在WPL中设定通讯站号为0,通过RS232转RS485工具找不到连接的PLC,我还以为台达PLC不支持广播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obotH:

首先感谢你的指正。确实是我记错了。

Modbus协议确实支持广播通讯。当设置通讯地址为00时,即为广播模式,此时主站以广播模式发送通讯数据时,所有的从站接收数据均不需要回应。

Modbus协议还支持自动回应,当设置通讯地址为FF时,即为自动回应,此时主站以此地址发送通讯命令,所有的从站无论地址为多少,都需要回复数据给主站。

我将两个模式(00和FF)记混了!

所通讯代码中的从站地址为00时,所有的符合该通讯协议的从站都会响应,ff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