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请问如果要求两台电机速度保持一致,用什么伺服产品最好。转速误差可以达到多少?(两台电机独立运行)

网友A:
做同步啊, 那不仅跟伺服产品有关系,跟同步控制器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在哪里,要求精度怎么样?速度要达到多少,要说的明白点!才可以选型啊!

网友B:
呵呵;这个就要看具体要求了,变频器也可以同步,但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知道你是用在哪里,要求精度怎么样?速度要达到多少,要说的明白点!才可以选型啊!

我要用在玻璃热整型上,速度0-1000可调

网友C:
看看你的电机机械传动方式是什么方式!!及精度!!才能决定你用伺服还是变频!

网友D:
玻璃上面一般都是用伺服的

控制精度要看调整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