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总站流量与分站流量的关系?

楼主(2008-07-31):
大家好!请教个技术问题,在供暖过程中,总站流量的数据是各个分站一次网流量的累加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如果是,它们肯定有便差,正常情况差别在多少算是正常范围!!?感谢各位老师指导啦!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太期待啦!

网友A:
不是,因为误差,简单地加的话误差就更大了,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的指导!

楼主:
具体一点吧,谢谢!!!

网友B(2009-09-08):
楼主  热工仪表群满了  我进不去  QQ165054778

楼主(2009-11-23):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  热工仪表群满了  我进不去  QQ165054778

满员啦!加这个群吧!96354899河南自控仪表交流

楼主:
哈哈,楼上的,这可以考虑噢!

网友C:
一般总站和分站都有各自的流量系统

他们直接长期有个经验系数

楼主:
谢谢九楼的,看来你回复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