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天平无显示如何解决

楼主(2008-07-31):
电子天平无显示如何解决

开启电子天平后,若其显示器上无任何显示,这就说明此台电子天平发生了

故障

(1)故障原因
①没有真正开启天平。
②没有电源或暂时停电。
③电源插销没有接触好。
④保险丝损坏。
⑤变压整流器损坏。
⑥电子天平电压挡选择不当。
⑦电源电压受到瞬间干扰。
⑧显示器损坏。
⑨电子天平A/D转换器可能有问题。
⑩电子天平的微处理器可能有故障。

(2)调修方法
①重新开启电子天平。
②用电压表检查外来电源,确认无电后,只需关机待电。
③认真检查各电源插销并使之接触良好,必要时用万用表检查导线间是否折断。
④更换同规格型号的保险丝。
⑤检修或更换电源变压整流器。
⑥正确选择电子天平的电压挡,使之与当地电压相符。
⑦如果电源电压过低应暂时关机,待电源电压稳定后,再重新开启天平。
⑧检修或更换电子天平的显示器。
⑨检修或更换电子天平的A/D转换器。
⑩检修或更换电子天平的微处理器。

电子天平不水平应如何调整?
电子天平如果不水平,则无法正常工作或数据失准。电子天平的水平装置与机械杠杆式天平是一样的,只要将气泡调至标准圆圈中间即可,也就是天平处于 水平状态了。
大家知道机械天平的两个水平调整脚在天平底部的前端,调整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有些电子天平由于结构上的特点,其两个水平调整脚安装在电子天平底部的后面,其调整量也很小,所以调整起来不太方便,大家可参照机械天平的调整方法进行调整,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

电子天平电压挡与电源电压不符合怎样进行调整?
现在多数的电子天平,尤其是国外的电子天平,其工作电压有很多的挡次, 如 110V、115V、200V、220V 和 240V 等。电子天平被用户买到后,在安装前应该根据用户所在国(或地区)的电源电压进行选择调试。如我国的电源电压为220V,
所以使用前应将电源插座旁的电压选择器调至220V处,这样接通电源后天平就可以工作了。

电子天平不能外校时,应如何调修
电子天平一般都能进行外部校准,当然有些天平也具备内校功能。如果定期进行外部校准不但可以保证天平的灵敏度,而且可以保证天平的数据准确可靠。
但是,当电子天平不能执行外校时,应该及时关机检修。
(1)故障原因

①操作错误。

②电子天平的安装环境不符合要求。

③天平不水平。

④校正前天平不在零位。

⑤外校砝码误差过大。

⑥电子天平称量系统有机械故障。

⑦电子天平的内设程序处于拒绝外校状态。

(2)调修方法

①重温电子天平说明书,按要求进行外校。

②改变电子天平的安装环境或修改有关内设程序,使之符合环境要求。

③调整天平使之处于水平状态。

④校正前应使天平稳定地显示零位。

⑤选择符合所校电子天平精度要求的标准砝码进行校准。

⑥检修电子天平称量系统的机械故障。

⑦改变电子天平的内设程序,使之处于执行外校的状态。

电子天平产生静电应如何排除
电子天平产生了静电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应该及时除去静电,保证称量结果的准确可靠。

(1)故障原因

①空气干燥,尤其是冬季湿度低于45 %时。
②被称物体带静电。
③天平操作者衣服或使用的工具有静电。
④天平秤盘安装不当。
⑤天平工作间地板或工作台上的胶板等产生静电。

(2)调修方法

①增加湿度,使之在 70%左右为宜。
②除去被称物的静电再进行称量。
③操作者使用天平前应先用手触摸墙壁等除去静电。
④正确安装好天平的秤盘。
⑤主要应保证室内湿度,最好要将电子天平的地线接好,可防止静电。

电子天平机械部分有故障时,容易引起哪些故障
电子天平的机械部分有问题时,主要能引起下列问题的发生:

①电子天平的重复性差,使衡量结果不稳定。
②天平显示滞后。
③电子天平的四角误差无法进行调整。
④电子天平的显示数字跳动。
⑤长久显示“L”符号。
⑥显示漂移。

电子天平的电子元件有故障时,容易引起哪些问题
如果电子天平的内部电子元件出现了故障,就容易引起下列问题的发生:

①电子天平无显示。
②显示器上永久显示错误故障的代码或信号。
③显示字划残缺不全。
④显示闪烁。
⑤电子天平四角误差大。
⑥不能去皮等。

电子天平稳定检测器指示灯不灭时,怎么进行调整
电子天平的稳定检测器指示灯不熄灭时,说明电子天平出现子问题,应该及时调整或修理。

(1)故障原因

①电子天平的安装环境不符合要求。
②电子天平操作间出现瞬间干扰,如有气流或振动等。
③稳定检测器选择的过于灵敏。

(2)调修方法

①改变合格的环境条件来安装电子天平。
②排除电子天平室的瞬间环境干扰。
③正确选择电子天平的稳定检测器时间挡。

电子天平的四角误差如何进行调整?
电子天平与其他机械天平一样,同样存在着四角误差,如果其误差小于允许误差的话,即为合格天平,否则就为不合格天平并应进行调修。

一般来讲电子天平的四角误差调整方法如下:

①首先应将电子天平调整为水平状态。
②取下天平两侧靠底部的“四角误差调整孔”上的黑色胶帽,一般用小改锥或专用小工具即可完成此项工作。
③让天平秤盘内清洁无物并稳定地显示零位。
④在天平秤盘的中心位置,放上一个等于天平最大秤量 1/3 的砝码。
⑤等数值稳定后按电子天平的去皮键清零。
⑥将此砝码移至天平秤盘的前、后、左、有的相应位置上,并记下有关读数,同时取下砝码。
⑦根据测到的有关数据,用小改锥或专用工具调整天平的“四角误差调整孔”内的“四角误差调节轮”,调整一次应再测试一次,直至调整合格为止。

另外需要说明,四角误差调节轮因结构的关系有些在天平的后面,有些则在天平称量室盖板下面设调节孔,要分清结构再进行调整。

电子天平灵敏度应如何调试?
一般情况下,电子天平通过内校按钮或外校来完成电子天平灵敏度的调试校正工作。由于大修等,使电子天平的内校砝码值不准确时,就应将内校砝码值重写,也就是调试天平的灵敏度(应有高精度标准砝码)。

一般应从以下几步进行:

①天平应调至水平并打开天平的程序开关。
②打开天平并使天平稳定地显示零位。
③按住去皮键并保持,天平显示“BUSY CAL和数值(校正砝码值)”。
④在天平秤盘上放上等于③显示的数值的校正砝码。此校正砝码应小于2 %的误差,若超差会有“正号”或“负号”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正号”表示要增加砝码量值;反之“负号”要减少砝码量值,天平显示“BUSY CAL”和校正砝码值。
⑤稍候天平显示器上出现“g”符号并伴有音响信号。
⑥取下校正砝码,稍后天平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