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08-07-31):
今天看到说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接触器!

我想问一下,当在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接触器跳掉会出现什么问题?

毕竟自己在现场没有注意会出现什么!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能会跳过压,没特殊需要,不必在电机与变频之间装接触器。

网友B:
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接触器,多数是在需要变频和工频切换的场合。如果变频器运行时操作接触器会造成过流等故障。所以,一定要保证先吸合接触器后启动变频器;先停变频器后放接触器。我经常这样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C:
加接触器效果不如加电抗器效果来的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接触器效果不如加电抗器效果来的明显

什么效果?

网友D:
    运行中交流接触器突然断开,变频器报警跳闸是必然的现象.至于跳过流还是过压或是输出缺相取决于变频器的保护功能优先级的问题了.如果赶上喝凉水塞牙,放屁闪腰的时候有可能报废(就是炸了).

   如果认为我的话危言耸听,看官大可不必争执,弄一台55千瓦的满载运行时断开一下.

网友E:
我们有机器是一变频带双电机的,我看了控制是接触器与变频同时动作的,即变频在减束的时候接触器就断开了,但变频没有报警啊,不知何故?

楼主:
xiexie

大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机器是一变频带双电机的,我看了控制是接触器与变频同时动作的,即变频在减束的时候接触器就断开了,但变频没有报警啊,不知何故?

变频器甩负载时,实际电流未达到变频器保护动作阈值当然不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