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接地的种类

楼主(2008-07-31):
A.工作接地
为了保证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将电路中的某一点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可靠地连接,称为工作接地。如变压器低压侧的中性点、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某一点接地等,其作用是为了降低人体的接触电阻。
供电系统中电源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称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性点不接地的称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性点接地系统中,一相短路,其它两相的对地电压为相电压。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一相短路,其他两相的对地电压接近线电压。
B.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是将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可靠连接。当电气设备不接地时,若绝缘损坏,一相电源碰壳,电流经人体电阻Rr、大地和线路对地绝缘电阻 Rj构成的回路,若线路绝缘电阻损坏,电阻Rj变小,流过人体的电流增大,便会触电;当电气设备接地时,虽有一相电源碰壳,但由于人体电阻Rr远大于接地电阻Rd(一般为几欧),所以通过人体的电流Ir极小,流过接地装置的电流Id则很大,从而保证了人体安全。 保护接地适用于中性点不接地或不直接接地的电网系统。
C。保护接零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把电气设备金属外壳等与电网中的零线作可靠的电气连接,称保护接零。保护接零可以起到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的作用,当一相绝缘损坏碰壳时,由于外壳与零线连通,形成该相对零线的单相短路,短路电流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如熔断器、低压断路器等)迅速动作,切断电源,消除触电危险。对未接零设备,对地短路电流不一定能使线路保护装置迅速可靠动作,

D。重复接地
三相四线制的零线在多于一处经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的情况称为重复
接地。对1kV以下的接零系统中,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重复接地的作用:降低三相不平衡电路中零线上可能出现的危险电压,减轻单相接地或高压串入低压的危险。
E.其他保护接地
(1)过电压保护接地 为了消除雷击或过电压的危险影响而设置的接地。
(2)防静电接地 为了消除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静电而设置的接地。
(3)屏蔽接地 为了防止电磁感应而对电力设备的金属外壳、屏蔽罩、屏蔽线的外皮或建筑物金属屏蔽体等进行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