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不能交叉索引了

楼主(2008-07-31):
 各位大侠:我最近在用STEP7编程时遇到一个问题,在线编程时开始还可以进行交叉索引,但有时就不能交叉索引?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你的STEP7出问题了?

我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B(2008-12-23):
问下,怎么交叉索引呀,我没用过,具体做法是什么,谢谢了高手们

网友C:
关掉所有的程序块再索引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像在我初次用的时候碰过 ,不过好像是PCS7 的系统。如laoniu0215 所言,关掉所有程序块解决好。

网友E:
编译不成功存在错误吧,仔细看下面的提示栏。

网友F(2010-08-06):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怎样解决!要重装系统吗?我重装S7没有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F:
知道的,帮忙一下,aqkhs@163.com,谢谢!

网友G:
你随便更改一些东西然后再改正过来,然后再编译,交叉引用。

可能可以的。

网友H:
应该是你的编程不对

你要检查一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编译不成功存在错误吧,仔细看下面的提示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