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加热继电器能否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2008-07-31):
              我是做维修的,在实际中我问过几个师傅,在电机的控制线路中为什么没有加热继电器,师傅告诉我

加了电机一样烧,我就感到奇怪,为什么理论与实际的不符吗?不过我自己没有试过,因为我跟着他们学习。

请问热继电器到底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谢谢!

网友A:
理论上热继电器对电机有保护作用,但实际上很难达到完全可靠的保护。

由于某些电机启动时间长、电流大,如果热保护按规定的0.9-1.05的电机电流设定,几乎无法正常启动, 为此往往采取增大保护值来避免误动作。

由此当电机过流、缺相时,热保护就不是那么太可靠的了,有可能电机烧了也不动作。

网友B:
如果不起作用那还要它干什么?加热继电器要注意选型和质量,最关键的就是调校电流值,

你要是买个100A的热继电器来控制1.5KW电机那么能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吗?

网友C(2009-09-12):
一次单位让我给污水站的一台水泵(抽污水)接临时线,我多了个心眼,加了个带热继电器的启动箱,并且按电机功率设定热继电器的动作值。开了十几分钟,热继电器动作,泵停。过几分钟,热继电器复位后再启动水泵。虽然操作麻烦了点,但没烧电机。

网友D:
什么错误理论?有这样的师傅,只会害死徒弟。

网友E:
热继的保护功能有的时候与电机的启动保护是一对矛盾的,可以考虑改变保护的方法方式

网友F:
热继电器如果没有一定的作用,那国家还生产这个做什么?不起作用的看法是错误的。

网友G:
作用有 ,只要你买对型号,而且要在合适条件下,比如在欠电压条件 容易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