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西门子的模块被烧毁后,CPU报不报故障,模块报不报故障

楼主(2008-07-31):
问西门子的模块被烧毁后,CPU报不报故障,模块报不报故障

高手请帮忙,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高手请帮忙,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不带诊断的模块,要看烧毁的程度了,比如I/O点烧毁,就不会报警

网友B:
是数字量模块,还是模拟量模块呢,去硬件组态中看看启用诊断了吗

楼主:
带诊断的,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都有烧毁.有些是跳着烧的.整个模块烧.不是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