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5千瓦变频电机震动起动不了

楼主(2008-07-31):
拜求助XGQ100F洗衣机7.5千瓦变频电机空裁能起动,带上轻负裁震动起动不了。。变频器是新的VDS-3TO110G。电机也是刚修好回来的。

楼主:
拜求助XGQ100F洗衣机7.5千瓦变频电机空裁能起动,带上轻负裁震动起动不了。。变频器是新的VDS-3TO110G。电机也是刚修好回来的,各位大虾我先跪谢了。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没问题,那只能是电机的问题了。有可能某一组或某几组线圈的同名端接反了。

网友A:
另外看看负载有没有卡阻现象。

楼主:
负载没有卡阻现象,电机也是经过维修厂修回来的,且不带皮带时可以启动,怀疑是变频器输出电压底及不平衡,但不知道怎么测量输出电压~~

楼主:
请问变频电机能否直接用普通50HZ~380V电压式机啊~?

网友A:
用万用交流750V挡,直接测量变頻器的输出端,看看U V W 输出电压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