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无传感器控制

楼主(2008-07-31):
前言

        无刷直流电机(BLDC)是同步电机的一种。也就是说,定子产生的磁场与转子产生的磁场具有相同的频率。BLDC电机不会遇到异步电机的转差问题。BLDC电机有单相和三相,这里主要讨论三相BLDC电机。

        无刷直流(BLDC)电机体积小、可控制且效率高,因此在消费和工业应用中得以采用。这种电机还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汽车应用中,以避免使用皮带和液压传动系统,并提供更多功能和改善燃料利用率。 BLDC 电机控制所需磁性元件和电子元器件成本的不断降低使得无刷 直流电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同时还被用于更高的功率级别。由于电励磁必须与转子位置同步,BLDC 电机运行时通常带有一个或多个转子位置传感器。 由于成本、可靠性以及机械装配等因素,尤其是当转子浸没在液体中运行时,要求电机不带位置传感器运行(即所谓的无传感器运行)。

        论坛有许多介绍BLDC电机结构原理的文章,因此不再详细阐述。这里讨论BLDC 电机换相的无传感器技术,本文讨论的方法仅适用于标准结构的三相电机(不含搜索线圈或不对称设计) 。 另外,本文还假定采用常规120°通电方式,这样在一些时间段会出现某相上电流为零、不通电的现象。

        为使电机运行,必须按照周期性间隔切换通电的相(即换相)。要使电机正确换相,必须测量电周期中的绝对位置。 对于常规通电,每个电周期需要六次等距换相。 这通常是通过三个霍尔效应开关或光学开关(转子上要有相应的圆盘)实现的,并不需要连续的位置信息,只要检测所需换相情况即可。所以不使用霍尔开关等传感器,能推测出换流时刻也能实现正确换相。这里想到了定子绕组的反电势。图1 给出了三个传感器的输出和每相的相应反电动势(Back EMF, BEMF)电压波形。

要通过监测电机的某项特性来检测转子位置,显然该特性必须随位置发生变化。 此外,理想的情况是该特性能在电周期中建立唯一的位置,这将增强无传感器技术的鲁棒性。 相磁通链随位置发生的变化会产生转矩。 这种效应可以从磁阻和BEMF 两方面进行考虑,这两者不但随电流变化,而且随位置变化。 BEMF 还随速度线性变化。 可以直接监测磁阻或BEMF 的变化,也可以监测它们对间接量的影响。
        磁阻变化方法
如公式1 的磁欧姆定律所示,磁阻是电阻的磁当量:
        磁阻表示磁通流经由钢、气隙和磁体组成的磁路的难易程度。 磁体是非常好的磁通源,相当于电流源。 相绕组是良好的MMF 源,相当于电压源。 在低磁负载时,钢的磁阻很小,并处于磁不饱和状态。 在高磁负载(一般为>1.5 T)下,钢的磁阻会随磁饱和的开始迅速增加。空气具有非常高的磁阻,它与磁负载无关。 磁性材料也有相似的特性。
       磁阻随位置而变化,因此可以作为无传感器运行的基础。 在所有BLDC 电机中,磁阻随角度也会发生某些变化。 从电机来看,磁阻的变化与电感的变化一样明显。磁阻变化有明显的优点,因为在零速度下可以检测到。但是,需要先了解要控制电机的L(i,θ) 特性。
       不幸的是,对于很多BLDC 电机,磁阻随位置的变化太小,无法可靠地进行测量。尤其是对于表面安装了磁体的电机,其有效气隙很大,所以此特性在这类电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磁阻的主要部分是不变的,这使随位置发生的剩余变化很难测量。 在专门设计为低转矩脉动的电机中,磁阻变化也会较小,因为变化的磁阻会产生多余的转矩。 隐磁或内磁电机的磁阻随角度变化很大,但是它们一般用正弦电压通电,因此这里不再讨论。
        BEMF 法
        电机的BEMF波形随位置和速度变化。 因此不可能在零速度和低速时用BEMF 检测位置。 但是,有很多应用(例如风扇和泵)在低速时不需要位置控制或闭环运行。 对于这些应用, BEMF 法就很适合。 有很多使用BEMF 的方法,主要方法可以归纳如下:
• 电机端电压检测
- 通过直接测量或推算(开关状态和DC 母线电压已知)。
• 中点电压检测
- 只适用于具有特殊BEMF 特性的Y 型连接电机。
- 实际上不需要第4 根线。 使用电阻网络和差分操作,可以重新建立星型连接中心点。
• 母线电流梯度检测
- 因为换相随转子超前或滞后而发生变化,因此取决于特定母线电流的形状。
- 无法使用快速母线电流控制。
          磁通链变化法
         检测磁通链随位置的变化可以有效地综合利用磁阻法和BEMF 法。 公式2 给出了相电压:
         此方法对方波或正弦波通电提供了从零速度起动的无缝运行能力。 需要使用闭环观测器,以通过所加电压和所测相电流的开环积分来正确确定位置, 这需要预先详细了解电机的ψ(i,θ) 特性和有效处理能力。
        所选无传感器技术的实现
       具体的实现方法基于检测不通电相的BEMF为零时的情况。 除了可选的母线电流检测信号放大以及功率开关门驱动电路外,采用处理器实现提供所有的控制功能。
       选择所谓的BEMF “过零检测”技术是因为:
• 它适用于多种电机。
• 理论上,Y 型连接和Δ 型连接的三相电机都可以使用它。 某些类别的Δ 型连接电机可能无法应用这种技术。
• 不需要详细了解电机特性。
• 对电机制造容许公差要求不太严格。
• 它对电压控制或电流控制都有效。过零检测技术适用于速度接近零时不需要闭环操作的多种应用,它尤其适合在风扇和泵中的应用。 假设速度大于零,则每个电周期中某相的BEMF 为零的位置只有两个,可以通过图2 中所示通过过零点时BEMF 的斜率来区分这些位置。
        每一段对应电周期中的一个60°部分(共有六个相等的60°部分)。(段的编号完全任意,但要与整个软件中使用的编号匹配。)换相发生在每一段的边界处。 因此,需要检测段的边界。BEMF 过零点和需要换相的位置之间有30°的偏移,必须对其进行补偿,以确保电机
平稳高效运转。

 &nbs

网友A:
呵呵!好贴,无位置传感器还没有做过这样的项目,原来做过的都是带位置传感器

楼主:
与有刷直流电机相比,BLDC电机具有很多有点,也有一些缺点。BLDC 电机需要的维护较少,因此和有刷直流电机相比寿命更长。与同体积的无刷直流电机和感应电机相比,BLDC电机能产生更大的输出功率。转子用永磁体制成,转子惯性较小,这就改进了加速和减速特性,缩短了工作周期。其线性的转速/转矩特性有助于预测转速调节的结果。以下是BLDC电机和有刷直流电机和感应电机之间的比较。

网友A:
呵呵!目前很多中小功率的场合改用BLDC的很多.

楼主:
电动自行车是其中一景 ;;汽车上也不少,电动车窗、电动后视镜、雨刮器。。。。。 ;

楼主:
过路的这家伙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B:
                                                                        学习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