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沥青流量计选择

楼主(2008-07-31):
通常精度要求高的选用椭圆流量计类,但故障繁多维护量大,
选用转子流量计故障少但精度就不太高了。
如果能做到0.5级精度维护量少有什么好流量计选择,大家有什么经验谈谈

网友A:
ABB有科氏质量流量计

楼主:
质量流量计测量管 容易堵

网友B:
可以采用动差式流量计

网友C:
0.5级精度,可选择的本身就比较少

无非质量流量计,电磁,差压式其他基本上都不能满足

电磁不可能,孔板式试试呢,

楼主:
孔板一般检测的相对流量(相对管径)比较大,

网友C:
对: 9shanghai 关于

孔板一般检测的相对流量(相对管径)比较大,

内容的回复:

你需要的口径多少?

楼主:
JIS80A ,流量15M3/H

网友D:
锲式的,可能到不了0,5%,问问ABB或者WELKIN看。

质量要在这个工况下做可能累点,要么加高温用蒸汽夹套保温增强流动性,否则数据还是难看。孔板精度肯定不行。

楼主:
谢谢,德国ABB公司的WMF楔型流量计说明书看到过,就感觉还是如节流取压后用差压测得流量,其可靠性成功性难把握。

有机会一定要试试,把用后的体会告诉大家。

网友D:
据我知道国内不少项目焦化用的就是楔测焦油和渣油流量,SEI/SSEC都做过,所以我感觉应用没大问题,关键就是精度能不能达到。

网友E:
楔式我用过,在焦化企业,精度实在难以恭维;毕竟没有国际统一的制造检定标准,都是靠标定,标出的测量范围,理论计算范围和实际生产产品的测量范围,有相当的误差,应用到实际生产中,随着工况的变化,误差惊人!

网友E:
转子流量计对介质的粘度有要求的,减压渣油、沥青等不要考虑用金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楔式我用过,在焦化企业,精度实在难以恭维;毕竟没有国际统一的制造检定标准,都是靠标定,标出的测量范围,理论计算范围和实际生产产品的测量范围,有相当的误差,应用到实际生产中,随着工况的变化,误差惊人!

同意。差压转化成体积流量,如果工况变化厉害的确会影响测量值。

那么LZ可以再试试超声波。湿式的。

楼主:
超声波只有用过才知道,我实际用过不理想

网友F: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网址:www.exsaf.com
电话:021-64397170 传真:021-64397570    邮箱:aric_gong@sina.com
联系人:龚先生15601631152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只有用过才知道,我实际用过不理想

实际上超声波对使用的人要求很高,还有如果是湿式的话对安装调试要求很高。如果用好了,沥青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