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奇怪故障

楼主(2008-07-31):
一台ACS400-11KW,上电无显示.本是简单的故障

可查了两天的,也没查出来,由于时间急,就把开关电源处的所有配件换.变压器也换掉,上电还是没显示

驱动电解电容也换掉,还是不行

请熟悉ACS400开关电源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只会换变频器,不会修。

网友B:
查一下开关电源得没得到工作电压。

网友C:
慢慢修吧

网友D:
确定开关电源有没有工作。你得先看看开关电源从直流母线过来的限流电阻是不是好的;确信芯片完好(3844/3842),下一步看芯片工作电压正不正常,低于芯片启动电压使不能起振的;接下来看正反馈电路是否正常(功能之一是给芯片提供工作电源),下来看稳压与保护电路

网友E:
我有9台没有修过的ABB ACS400-11KW有需要请电话联系13812126331 qq494095965

网友F:
你可以把控制面板拿下来,看后面的水晶头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安上面板重i新上电试一下,有可能控制面板接触不好。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芯片3844供电电压正常,开关管D和S之间也有电压,开关电源处全都查了,没一点问题

楼主:
ACS400的面板没有水晶头

直接插在主控斑上

楼主:
另外谁有整机?

网友G:
有没有烧保险啊

网友D:
开关电源处全都查了,没一点问题

那开关电源到底工作了没有,输出电压正不正常?控制板上的指示灯亮不亮?

如果开关电源没有输出电压。排除3844芯片的问题和反馈电路的问题后,你看看输出后级电路有没有短路。有必要的话将开关电源后级负载断开,排查开关电源相应电路。

网友D:
还有看看开关管S极电流取样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H:
触发模板的熔断器有问题,看一看,不过不要换个保险,可能会导致炸机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有点起色了,但具体怎么好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不过现在的情况是下半桥电源全部断开,但也不一定是是驱动的问题.

明天上班了.在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E:
我有9台和你一样的整机需要吗?电话13812126331 QQ494095965可以提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