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打出火花?

楼主(2008-07-31):
如题:我做了个继电器去控制220V加热器的电路,结果上电后,触点有火花产生,我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呢?

加热器是1250W的,是不是电流过大呢?

网友A:
应该是电流太大了.怎么个控制法?是用中间继电器直接控制?

网友B:
不可能是中间继电器直接控制吧?如果是那中间继电很容易坏的。

楼主:
公司里面的很老的机器了,我没见着,听他们跟我描述的,是中继直接控制的

网友C:
中继的通断电流最大为5A,应是电流过大?

网友D:
看来是选型上有点问题

网友E:
加热通断最好是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F:
电流过大,或触点氧化了;

5A的继电器是不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