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横河DCS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31):
1.什么是picot?有什么用?
2.什么是长趋势LONGTERM?记录的是什么?是曲线趋势图?跟它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保存时间长一些?
3.参数保存SAVA FCS TUNING PARAMER,参数TUNING 是不是就是一些模块,如PID的MODE、MV、SSH、SSL、P、I、D等参数?它们保存后,默认存在什么地方?在FCS控制站上?我们要备份这些参数,就说明这些参数会丢失,丢失后怎么恢复?TUNING 多长时间需要备份一次?停机前,TUNING和PROJECT都需要备份?PROJECT 数据损坏后,把备份项目复制到默认目录就可以了吧?
4.硬件配置和软件包配置保存
.SA(System Alarm Message)\.SO(System Status Overview)\\.SF(FCS0101 Station Status Display,单击菜单条中的Generate Report,即可生成整个系统的详细报告?在仿真状态不能操作吧?图标没有激活,以及save tuning parameters,load IOM?等在仿真状态下均不能操作?在操作站需要工程师才能进行此操作吧?
5.控制信号控制阀门开关,通常还有一个检测开关检测阀门有没有开关、开度,这里需要设置一个时间,控制信号发出一段时间后,阀门没有开关、开度不够,就认为阀门出现故障报警,这个时间有个经验值?一般是多少?
6.PJT/FCSnnmm/Message/EVnnmm(sigal event)用做什么?ANnnmm是报警信息,那么它呢?
7.SEVER/CLIENT?怎么理解?可以不配置?什么情况下需要配置?怎么配置?软件是什么?
8.横河的仿真是分FCS和APCS虚拟仿真。FCS仿真是不是在操作站做的仿真?现场设备会有相应的动作,如我手动打开一个阀门,现场的阀门就会发生相应的动作
在FCS和HIS包括工程师站网络已经已经连接好,我在工程师站做虚拟仿真,我的操作会不会影响到现场设备的动作?

网友A:
没有人回答,我就回答吧!

1)我不知道你哪里看到的picot?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2)长趋势 正是你所想的 否则怎么会这样翻译。你可能使设置错了 和一般的趋势时间一样长

3)SAVA FCS TUNING PARAMER 保存在PC的硬盘中,具体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不在项目中,COPY是没有用的。曾经想做一个程序满足这样的要求,但是模块类型太多,数据也很难找全,所以没有做了,这可能是横河最大的失误。只要你项目不整体下装,你做不做都是一样的(系统掉电除外)。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出现,每次修改组态后做下或者没有事情的时候做下,时间也不是很长。

4)都是可以做的,你没有做怎么说不能做。仿真软件,横河做的相当不错的,如果你用过其他软件的话。

5)这不好说,这样问你,你下班多久时间到家?你也很难具体到每一天吧

6)不知道,因为从来也没用过,估计也用不上

7)SEVER/CLIENT?谁是数据来员(通常是工程师站)就是SEVER,其他的就是CLIENT;

8)说真的,我从来没在现场做过,都是在做工程前做组态的时候用仿真的;你难道不能将工程COPY出来仿真吗?

我只能说你的胆子比我还大,我也只做过在线增加FCS和HIS,换CPU和通讯卡

网友A:
补充第三点的说明;

可以通过OPC完成这功能

读取数据位号(在FCS0101!TAG.Type)好像是TYPE,表示的这个位号的模块类型(如PID,PVI-DV)等,这样就可以把这模块所需的数据COPY出来

数据指的是工程师模式下的=的数据,不是=的数据不能写的,程序出错

其他的就没必要说了,会的一看就知道,不会的怎么说也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