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散热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7-31):
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散热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没有区别吧?

都是一样的发热,散热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C(2009-08-27):
电子离心开关简要说明

1、设计原理: 主要是根据电机在启动线圈的电流大小不同而设计的;
2、产品特点:
A、 只需要更改线路板上的一个电阻值大小,就可以满足不同参数的电机;
B、 体积小(50mm*23mm*2.0mm),重量轻,安装空间小,也便于存储和运输;
C、 不需要水平尺,易于安装,而且还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防水保护;
D、 运行稳定,使用寿命长,不会产生机械式故障,可以达到百万次的开关次数;
E、 合理的成本。
3、产品应用:适用于带机械式离心开关的任何单相交流电机。

电子离心开关LT-CS-01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