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相比,有何优势?

楼主(2008-07-31):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相比,有何优势?

     我觉得它们都是利用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是不是除此之外,伺服电机的功能比步进电机多啊?有时仅仅在这里吗?是不是说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啊?

麻烦大家知道的告诉我一下。感谢!

网友A(2008-09-11):
最大的一点区别就是步进是开环控制。伺服是闭环控制,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价格一般也高。

网友B:
最大的一点区别就是步进是开环控制。伺服是闭环控制

通俗的说就是 伺服都自带了编码器,能吧时时检测的信息反馈到指定设备上校正

网友C:
你看本版的精华帖子,能找出答案。

别什么都不动,就想别人喂你嘴里

网友D:
伺服未必一定走脉冲接口,千万不要被日系和仿日系的低端伺服忽悠了!

网友E(2008-12-05):
我的理解,步进只有电流反馈;伺服既有电流反馈,也有位置反馈。

不知对否?

网友F:
   伺服电机也可以 开环

网友D:
开哪个环?

网友G:
伺服精度可以做的比步进高,闭环控制,而且带负载能力强,步进是开环控制,启动时还受到启动频率的限制,伺服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G:
当然,相同功率情况,伺服价格要更高些

网友H:
往往是拿伺服顶步进时,觉得伺服不如步进;拿步进顶伺服时,又觉得步进不如伺服;

网友I:
呵呵,波恩的那个问题确实比较好玩,开哪个环?

我觉得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要知道编码器的概练,不是所有编码器都是脉冲的.脉冲方式比较不能适合高端的应用!

网友I:
不过现在伺服电机确实可以做开环控制,驱动器也有开环控制的功能,其实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可以想想没有编码器为什么要用伺服电机呢

网友J(2009-01-13):
引用 网友I:
不过现在伺服电机确实可以做开环控制,驱动器也有开环控制的功能,其实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可以想想没有编码器为什么要用伺服电机呢

还请告知是什么品牌?谢谢!

网友K:
我想伺服的精度比步进高,伺服脉冲方式的话也是半闭环的

网友L:
伺服的精度高些,且是闭环控制

网友M:
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下,伺服和步进只是驱动单元,还要看你的控制单元,有的场合就不适合用伺服,步进的精度也未必比伺服的精度差,百格拉的步进就不错。

网友N:
就像飞机和汽车比,同样是交通工具,但可比性不高哇。低端的地方么必要用伺服,高端的地方步进也打不到要求。好比北京到唐山是开车比较好,飞机还没等起飞就要降落了,但是北京到哈尔滨还是飞机来的快,开车么,累死你。

网友O:
伺服电机可以做开环

现在的步进电机也可以做闭环

如今做伺服电机的厂家越来越多,价格就越来越便宜

反而,步进的利润还要高些。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好比尺与寸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都有各自适合应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