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西门子Master440

楼主(2008-07-31):
我是一个新手,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Master440变频器的问题想请教大家。我公司有一台专门用于测砂轮转速的设备,当我在和变频器连接的电脑上设置转速为2000 rpm 启动后,我用测速表测出的实际转速只有1000rpm,变频器显示输出频率为15HZ (变频专用电机7.5KW、2880r/m、380V、50HZ)P1082=128HZ,设置速度即使再提高但实际转速总是和设置的速度相差一半,请问是参数有问题吗?

网友A:
15hz是1000rpm啊,是你软件设定有问题,在看看说明书

楼主:
对,频率和转速是能对应上的,起初以为是P0314电机极对数设置错误,但查看后设置是对的2极。软件问题是指哪里?

网友B:
看看最高设置转速及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