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指令请教

楼主(2008-07-31):
哪位高手能帮我看一下以下这条松下PLC的指令是什么意思?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图片上传不完整,重新上传如下:

网友A:
就是按钮按下到计数器设定的时间,,输出就动作

网友B:
TMX 21是时间编号,K3是设定时间。好久没用松下的PLC了,你可以差一下帮助。

网友C:
就是加个定时器触点;

网友:
松下的定时指令,比别的PLC好用点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我好象明白了。这个指令挺特殊,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与继电器线圈串在一起了,而且梯图中没出现这个时间继电器的触点。谢谢。

网友D:
这种在松下中是非常非常平常的啊.

网友E:
--------||-------------F0  MV   K1     WR21

--------||-------------F0  MV   K2     WR21

--------||-------------F0  MV   K4    WR21

--------||-------------F0  MV   K8    WR21

--------||-------------F0  MV   K16    WR21

--------||-------------F0  MV   K32    WR21

-------(R9010)||-------F0   MV   DT51     IXDT300

                                   F0    MV    DT52   IXDT350

                                   F0   MV     WR21      IX

请介绍一下

网友F:
很简单啊  第一个接通 R0为ON  第2个接通 R1为ON ...................也可以说把K这个常数放在内部 继电器WR 一个字的存储区

网友G(2008-09-19):
请问楼主是第一次写松下PLC程序吗?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网友H:
R201 NO   /R203 NO      R106 NC     TMX 21是时间编号,K3是设定时间0.3S   R107 NO

网友I:
定时器线圈和辅助继电器线圈串联使用

网友J:
这就是延时导通,很常见的编成方式

网友K:
TO:9楼,应该是R210,R211……

网友L:
这个很简单啊,一般的定时指令

网友E:
TO:? 12?楼13楼,

???? R210、R211、R212有输出,但到K8时R213及以后为什么没有输出。

网友M(2008-10-19):
八楼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N:
好像基恩士的PLC也是可以多个输出串在一起用的。

网友O:
PLC 的输出不能串在一起吧, 应该是可以并在一起!~

网友P:
TMX 21是时间编号,K3是设定时间。好久没用松下的PLC了,你可以差一下帮助

网友Q(2008-11-27):
请问专家:FP-XL60系列的PLC有没有掉电保持指令?请指教。最好能举一个例子给我们。

网友R:
两个输出指令不可能串在一起,只能并在一起。

网友F:
用保持型寄存器

网友F:
23楼说的哪个不可以串在一起

网友E:
对:TAM 关于23楼说的哪个不可以串在一起 内容的回复:很简单啊 第一个接通 R0为ON 第2个接通 R1为ON ...................也可以说把K这个常数放在内部 继电器WR 一个字的存储区

R210、R211、R212有输出,但到k4-K8时R213及以后为什么没有输出。

网友F:
K1   R210       k2 R211       k3 R210 R211        K4 R212   on  你按2进制排啊  0000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

1000等于K8 当然论不到R210  R211 和R212哦

网友E:
对:TAM 关于

K1   R210       k2 R211       k3 R210 R211        K4 R212   on  你按2进制排啊  0000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

1000等于K8 当然论不到R210  R211 和R212哦

K1=> R210(K1按2进制为0001), K2=> R211(K2按2进制为0010), K4=>R212(K4按2进制为0100,这些都正常) 当K8按2进制为1000时就不是R213, K16按2进制为10110也不是R214.R212.R211.

所以搞不懂?特请教与您.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不可能的哦

网友S:
22楼的,你可以用掉电保持型的继电器,有55点吧。

网友T:
断电保持继电器:WR248-WR255,如果不够用可以用寄存器:DT32710,DT32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