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请问一下,是不是通过PLC直接发出脉冲给步进电机,就可以驱动其转动了啊?

我会用PLC,但是刚接触步进电机,不知道步进电机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吗?比如是控制器之类的。能否给些如何使用步进电机的意见,比如购买了步进电机后还需要买些别的外围设备吗?

  谢谢!

网友A:
还要有步进电机控制器

网友B:
请问三菱FX2N怎么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C(2008-09-15):
各位老师好,请问一下,用步进电机一定要用到编码器,和驱动器吗,真接给电机发脉冲行不?

网友D:
一般来说需要步进电机驱动器,如果电机电流很小而且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可用PLC输出点(晶体管输出)直接驱动.不过这种方式一般就用来做做实验罢了.

网友C:
谢谢,编码器呢?

网友C:
各位老师好,请问一下,用步进电机一定要用到编码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老师好,请问一下,用步进电机一定要用到编码器吗?

当然不一定要用到编码器啦!

事实上极少数步进电机用到编码器.

网友C:
老师你好,我遇到麻烦了,我是第一次使用步进电机,我现在为一个设备(COG对位机)做改造,把气缸换成电机控制,我也看过了很多的资料,可是都没有说到重点,有两个电机,一个是由丝杆控制上下动作,一个是旋转动作。上下动作的需要控制一个十斤左右的负载,旋转的是控制一个5斤左右的负载。现在是要对这两个电机选型,这两个电机不能太大,还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C:
各位老师好,请帮我看一下,由一步进电机加丝杆提升一个重物大约5kg的材料上下运动,精度为0.5mm,我想请教你们一下,怎样计算选型。谢谢!

网友D:
找本东方电机资料,后面讲得很详细。

网友E:
呵呵;PLC发脉冲给驱动器,驱动器带电机运行;

网友F(2012-06-06):
对:davie1205关于请问三菱FX2N怎么控制步进电机内容的回复:

添加特殊模块喽!

网友G(2012-08-13):
PLC发脉冲给驱动器,驱动器带电机运行。

没错了。就是这样。

我给客户配的步进电机很多,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QQ399251128

http://cyatech.diytrade.com/

网友H(2015-04-14):
  PLC只是负责发送脉冲和做处理的,外部还需要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PLC+驱动器+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