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只有周期性的误差而无累积误差的原因

楼主(2008-07-31):
请问大虾:为什么步进电机只有周期性的误差而无累积误差

网友A:
就如同步齿形带传动只有周期性误差而无累积误差,皮带摩擦传动会有累计误差的原理类似。

网友B:
解释恰如其分。顶。
再去看下步进电机的内部构造。

网友C(2008-09-09):
电机的运转方向是随机的,误差的形成原因和作用方式也是随机的,所以
发表于
《运动控制论坛 》
步进电机只有周期性的误差而无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