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与变频通讯

楼主(2008-07-31):
用ES系列PLC和台达M变频用485通讯,我想问一下如果在通讯中发生通讯错误或者通讯线断线的话,能够用什么方式让变频器马上停止工作.(只限用通讯的方式)

网友A:
如果仅限于通讯方式停止变频器,而通讯线又断开。我想任何一个厂家恐怕都无法实现吧。

就如同一辆不能飞的汽车经过一座跨河大桥(此河上唯一的一座大桥)到达河对面,如果桥断了,还要让车过去到达河对面。

网友B:
到总配电房装个遥控装置

把电停掉就行了

哈哈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C:
这个恐怕很难实现

你其实可以在PLC那端进行监控,如果通讯断了,触发急停端子,不过这恐怕不能符合你要求

楼主:
对:lesing 关于

如果仅限于通讯方式停止变频器,而通讯线又断开。我想任何一个厂家恐怕都无法实现吧。

就如同一辆不能飞的汽车经过一座跨河大桥(此河上唯一的一座大桥)到达河对面,如果桥断了,还要让车过去到达河对面。

内容的回复:如果变频器能够设定没有通讯时,自动停止的功能那就可以解决啊

网友D(2008-12-16):
设置P90和P91就OK了

网友E:
可以 但是不太好用的说 P90 或p91

网友F:
呵呵,有意思啊,就是判断通讯的通断啊,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G:
一般情况通讯不要控制变频器是否工作这样容易造成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