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浮点数直接显示在人机上?

楼主(2008-07-31):
用什么方法,可以把浮点数直接显示在人机,或者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到?

楼主:
人机是GT1000系列的

网友A:
浮点数本就可以直接显示,没有什么问题的,

GOTA900也可以的.

网友A:
方法:(数值显示)

1.  在"基本"中数据长度  改为32位,

2. 在"选项"中数据类型 改为实数,

3.  在"基本"中数据类型 改为实数,

完成!!!

网友B:
直接对接就行了呀,触摸屏有显示浮点数的功能啊

网友C:
三菱GT1000的编程软件使用非常方便,功能也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