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变频器

楼主(2008-07-31):
哪位能告诉我这个元件的名称和作用,最好有详细的资料,如能告知一、二,不胜感激!

红色箭头所指的黑色元件

下面是拆下后的元件

网友A:
图片不清,能否告知此装置的具体型号,以及电子板的位置(图片佳)

网友B:
高压电阻!应该是15欧+/- 20%

www.hvrint.com

楼主:
所接电子板的型号是6SE7038-6GL84-1HJ1

网友C:
预充电电阻,应该是两个或是四个。

网友D:
认不出来

楼主:
回4楼,有四个,2个为一组

网友E:
图片范围太小看不出来,范围大点。

楼主:
这个范围还小?在电容的正上方

网友F(2008-09-25):
预充电电阻,两两一组,是和整流板连接的。

网友G:
预充电电阻,应该是两个或是四个

楼主:
最近现场变频器里的预充电电阻经常损坏,请问是过电压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H: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

网友H:
6SE7038-6GL84-1HJ1 有二手拆机的

网友H: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二手拆机的都是现货

网友I:
预充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