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wincc中下拉菜单的制作

楼主(2008-07-31):
wincc下拉菜单
悬赏分:5
我想做一个下拉菜单,把按钮放进去,运行时点击此菜单后,按钮能够显示出来,并通过连接后,点击按钮能够控制现场设备。怎样做?谢谢。
问题ID: 5215 提问时间:2007-10-22 11:35 提问者:显 -

专家置评
对于你所说的下拉菜单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工具菜单栏,在WinCC V6.2中新添加了此功能,可以在工具菜单栏编辑器中组态你所需要的工具菜单,并可以对菜单中所组态的条目编写脚本,通过鼠标点击不同的条目执行相应的动作。组态的工具菜单栏文件要在画面窗口对象中调用,即在画面窗口对象的属性中有一项可以配置选择你所编辑组态的工具菜单栏文件,当画面窗口显示时工具菜单栏会显示在画面窗口对象中。

置评专家:西门子人机界面产品支持 10-24 09:12
答复
Wincc好像没有下拉菜单吧!只能做一个文字按钮,当点击这个文字按钮出现一个小的新画面,这个表画面可以像下拉菜单一样显示在这个文字按钮的下面。在这个小的新画面就可以做你相应的按钮来控制你的相应设备!

回答者: 轻轻飞 - 中级工程师 第10级 2007-10-22 13:48
it''''easy! 两个按钮,按钮1,按钮2,点击按钮1后按钮2显示,再点击按钮1,按钮2不显示,布尔变量名:qq
1。按钮2的显示属性设置为 否 ,然后右键点那个灯泡按钮,选择你的变量(布尔)
2。按钮1 属性,点击 鼠标事件,右键点击鼠标动作,选择C脚本,加入下面的代码:
if(GetTagBit("qq")==0)
SetTagBit("qq",1);
else SetTagBit("qq",0);

楼主:
上面的答案没说到点子上,能不能给一时例.

网友A(2009-04-15):
轻轻飞讲的  看不懂      WinCC/PLC 学习交流高级群 QQ群号:80542773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高手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