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设备“误动作”停机故障

楼主(2008-08-01):
在大型现代化水泥厂,先进的自动化、仪表设备的大量使用,是确保水泥生产控制高度自动化的根本保证。然而,伴随着这些先进检测、控制设备的使用,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譬如,由于水泥生产设备中,有很多是大功率的、高压的、高频的设备,它们在启动、运行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很多高频电磁场、电磁波,会对附近的自动化仪表检测设备产生影响,使其发出错误的检测报警信号,导致保护设备的误动作,从而造成生产设备的误停机。因此,“干扰”、“假信号”、“误动作”等与之相关的名词,已经成为我们分析事故原因时常常用到的词汇,成了设备联索停机事故发生的“原凶”,以及我们需要不断寻找、发现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于如何寻找、发现和解决这类问题,方法可能有许许多多,下面我们就通过我公司的一个实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方法。
1. 窑尾排风机温度检测报警控制原理
我公司窑尾排风机电机定子绕组、窑尾排风机轴承、窑尾排风机电机轴承温度检测报警控制原理图如下(见图1):

其中:1ZJ、2ZJ、3ZJ为中间继电器,ALARM1、ALARM2、ALARM3为温度巡检仪报警输出接点,A、B两点位于机旁控制箱JKX内,串接于窑尾排风机电机控制回路中。DCS为自动控制系统,DI为自动控制系统数字量输入通道。
1.1 窑尾排风机温度检测报警控制原理
以窑尾排风机轴承温度检测报警为例,另两路与其相同。当温度巡检仪某一路输入电阻信号超过设定报警值时,温度巡检仪报警输出接点ALARM2闭合,中间继电器2ZJ得电。2ZJ的常开接点1、2闭合,A、B两点接通,窑尾排风机电机保护停机;同时,2ZJ的常开接点3、4闭合,报警信号通过自动控制系统数字量输入通道DI进入DCS自动控制系统,实现中控报警显示。
1.2 存在的问题
窑尾排风机电机有时不明原因地停机,停机后检查温度巡检仪、接线端子、电机控制回路及电机主回路,均无任何问题。
1.3 故障分析
经过对现场情况的了解、研究和分析,初步判断,有可能是排风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高频电磁场、电磁波,对旁边电力室内的温度巡检仪产生干扰,瞬时发出错误的检测报警信号,导致保护设备的误动作,从而造成排风机电机的误停机。也就是说,可能是由于“干扰”而产生的“假信号”,导致了保护设备的“误动作”,从而造成排风机电机的误停机。
2. 窑尾排风机温度检测报警控制回路的改进
为了检测到误报警的确切部位,查明真正原因,同时尽快恢复生产,我们利用现有的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对原有的温度检测报警控制回路进行了如下改进(见图2),

其中:1ZJ、2ZJ、3ZJ为中间继电器,4ZJ、5ZJ、6ZJ为带灯的中间继电器,1SJ、2SJ、3SJ为时间继电器。ALARM1、ALARM2、ALARM3为温度巡检仪报警输出接点,A、B两点位于机旁控制箱JKX内,串接于窑尾排风机电机控制回路中。DCS为自动控制系统,DI为自动控制系统数字量输入通道。
2.1 改进后窑尾排风机温度检测报警控制原理
以窑尾排风机轴承温度检测报警为例,另两路与其相同。当温度巡检仪某一路输入电阻信号超过设定报警值时,温度巡检仪报警输出接点ALARM2闭合,中间继电器2ZJ得电。2ZJ的常开接点1、2闭合,时间继电器2SJ得电,并开始计时。只有当计时时间达到预设的时间(2S)时,2SJ延时闭合接点1、2才闭合,A、B两点接通,窑尾排风机电机保护停机;同时,2SJ的延时闭合接点3、4也闭合,报警信号通过自动控制系统数字量输入通道DI进入DCS自动控制系统,实现中控报警显示。否则,如果产生了2S以内的干扰报警信号,则中间继电器5ZJ将会保持吸合状态,其上的发光二极管一直点亮,直到人为使5ZJ断电打开,其上的发光二极管也随之熄灭;此时,2SJ延时闭合接点1、2和3、4都不闭合,无报警信号发出。
2.2 改进后的运行情况及情况分析
上述控制电路接入后,迅速开启窑尾排风机电机,恢复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4ZJ、5ZJ和6ZJ上的发光二极管都有点亮的时候,但是窑尾排风机电机却未再发生误动作停机的情况。这就证明了我们当初的推断,说明确实存在着干扰报警信号,而且干扰信号产生在温度巡检仪部分。
由于温度巡检仪输入的PT100热电阻信号已经采用了屏蔽导线作为传输介质,同时,3块温度巡检仪都有相同的情况发生。因此,我们怀疑可能是温度巡检仪供电电源受到了干扰,致使温度巡检仪工作发生异常,从而导致输出的报警信号有误,进而引起窑尾排风机电机发生误动作停机。
3. 进一步改进措施
基于以上推断,我们决定设计一个电源滤波装置(见图3),将电源净化,以确保温度巡检仪能够正常工作。

图3中,T是电源隔离变压器,将输入电源与输出进行电气隔离;C1、C2为无极性电容,L1、L2为同芯电抗器,它们共同构成电源滤波电路。
将220VAC供电电源,从图3输入端输入,经过电源滤波装置滤波,从输出端输出后,作为温度巡检仪的供电电源。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电源的杂波干扰,净化了电源。
以上装置投入使用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运行试验,未再发现4ZJ、5ZJ和6ZJ上的发光二极管点亮的情况。至此,我们确定了窑尾排风机电机发生误动作停机的根本原因,并予以了彻底地解决。
最后,我们将窑尾排风机温度检测报警控制线路图由图2又改回了图1。窑尾排风机自2001年3月运行至今,一直未再发生此类误动作停机的事故。
4. 结论
遇到这种隐性故障,最为合理、有效的处理方法如下:
1、要根据图纸、现场情况及以往经验认真分析,确定事故最可能发生的原因、部位。
2、利用现有的工具、手段,尽快采取措施,制定出临时应急方案,目的是确保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同时还要对故障设备、故障部位进行监控,以便及早发现确切的故障点。
3、针对找到的故障点,及时研究、确定整改方案,作好整改准备工作。
4、利用设备停机时间,抓紧实施整改工作。
5、进一步对整改效果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通过不断地观察、分析、研究和完善,最终找出设备故障的根源,彻底消除设备隐患。

网友A:
是论文啊

网友B:
这样的文章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C:
可以将A、B进入控制回路取消,直接在DCS内做延时的程序,比较可靠。

网友C:
我们这里的温度联锁点大多数都这样做的,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停机

网友D(2009-04-10):
直接在DCS内做延时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E:
上位机要做,现场控制柜也要做。

网友F:
接地要做好,  采用屏蔽线

网友G(2009-05-25):
工矿企业多有这种故障发生,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本文的观点,但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也可以在上位程序中做一下延时,如果取各模拟量进DCS系统可能要好一些,报警由上位程序来完成可免去不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