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自动分选流水线

楼主(2008-08-01):
                                                                                   锂电自动分选流水线
用途
系统采用全自动方式,根据测得的电池容量、内阻数据,将电池按分选要求自动分类,代替人工分选,实现批量和不间断生产,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系统组成
锂电自动测试流水线是集电、气、软件、机械于一体的自动控制系统。主要分为:控制部分、内阻检测、分容检测、行走部分、分选部分五部分。
★控制部分
该部分集成于工控机中,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控制部分通过对输入输出信号的处理,实现对系统其他部分的控制和数据处理,并能显示其他各个部分运行状态,使整个系统高效并行运行。运行异常时,系统自动排错,出现严重异常时给出声光报警信号,请求人工干预。
★内阻检测
该部分集成于自动装填测试内阻柜中,内阻柜测试一盘电池(256节)时间<30s,误差率4‰,误差范围±2mΩ。
★分容检测部分
该部分集成于自动装填测试分容柜中,整个系统可以放置16个分容柜(可扩充),每个分容柜有4个分容单元(四盘电池),分容误差率4‰,误差范围±2mAh。
★行走部分
主要包括:搬运小车,行走链条,汽缸,电滚棒等。通过控制,行走部分实现电池盘的运动、定位和装填。
★分选部分
通过控制该部分,实现丢弃废电池,补充好电池和根据容量、内阻数据对电池分类。
工作原理
通过控制,电池盘运载256个电池作为一个运动单元,进入内阻柜,内阻柜在30s内测完电池内阻并将内阻数据上传至控制系统,测完内阻后的电池盘由汽缸、链条定位到剔除位(三维机械手下),机械手剔除盘中的废电池,如果有废电池被剔除,机械手将好电池补充到相应位置。经机械手处理后电池盘由小车运送到分容柜分容,分容检测部分对电池分容后,将数据上传给控制系统,小车将分容完毕的电池送到最后的分选位置分选。
技术参数
内阻检测:测试时间<30s,误差率4‰,误差范围±2mΩ
容量检测:容误差率4‰,误差范围±2mAh
日生产总量:4.5万只

部分参考图片及解说
 需要图文资料请与我联系。(qq:14740947或致电:0731-5665625)。

网友A:
谢谢楼主可以发点资料吗我的 445772180@QQ.COM

以前我在比亚迪的里比锂电池车间工作过可以了解下

网友B:
楼主是在锂电池公司开发设备的吗? 长沙有这样的公司?

网友C:
是手机上用的那种充电电池吗?

网友D(2009-02-09):
深圳市创卓为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全参数自动分选系统
简要说明:本产品用于锂离子电池。系统综合了生产,质检、分析、研究等各方面的需求,可完成大批量的分选、组合配对等任务。具有兼容性强、将电池按组合性能一次快速精确分档、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等一系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保证产品质量长期稳定性的特点。

本系统可以进行电池状态采样、数据处理、充放电控制、数据及曲线打印、参数设置等。

产品性能特性及优点:

●该系统综合了生产,质检、分析、研究等各方面的需求,可完成大批量的分选、组合配对等任务。根据电池内阻、电压、压降、容量,将电池按组合性能一次快速精确分档,每个参数分16档,最多分档数为16*16*16*16=65536档。

●系统还提供了按充放电特性曲线进行分选或倍率瞬态放电曲线进行拟合分选和挑选等功能手段,能够最有效的解决动力电池组合应用中的配对问题。

●电池数据的采集可采用本公司配套的电池全参数自动测试系统,也可以和其他厂家的托盘分容设备和托盘式内阻测量设备等配套接口。

●兼容性强、可涵盖现在市场上的常见型号圆柱电芯规格,更换型号简单、快捷。

●包括托盘条码自动识别,全分选工艺流程自动控制,操作简便,摈弃手工参与,保证分选参数的精度,以及分档和分档过程的可靠性。

●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捷,仅需2人即可操作,每小时可生产3K-5K/台,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采集的产品性能数据实行数据库管理模式,长期保存,可追溯性强。配合软件的数据分析功能,对产品性能品质进行长期监控分析,来指导改进研发配方,改善生产工艺流程。

●分选出的电池的各项性能指标高度一致,大大提高了组合电池的性能,分选组合效率大大提高,速度快,一次到位,比原来时间缩短几十倍。

产品技术参数:
型号:
CZW-C
产品技术参数:

1、电源:220V,1KW;

2、研华工控系统,19寸工控液晶触摸屏;

3、单班/8小时:3-4万只/班;

4、适应电池尺寸规格:直径14-32mm;长度43-70mm;特殊规格请提前说明;

5、分选效率:约1秒/支,操作人数2人;

6、分选参数:电压、压降、容量、内阻和动态放电曲线拟合,自由组合分档或配对挑选;

7、分档级数:最多16*16*16*16=65536级;

8、分选精度:内阻0.01毫欧;电压0.1毫伏;压降0.1毫伏;

9、设备重量:约150㎏;

10、外形尺寸:1000x600x800

深圳创卓为有限公司是一家追求卓越的专业锂电设备企业,位于国家级科技孵化器宝安桃花源科技创新园内,产品主要包括圆

电全参数自动测试系统、圆电全参数自动分选系统、圆电小型性能自动分选机、圆电重量自动分档机、方电自动整形真

空封口机、方电自动精密真空注液机、方电性能自动分选机、高效电芯自动干燥线、新型高效节能化成分容设备等。

作为追求创新和卓越的企业,创卓为在基于创新锂电工艺研究的基础上,研发、制造并销售着最具性价比的、最

有创新设计的锂电设备,为客户源源不断的提供着优质高效的设备和服务,并协助客户和合作伙伴取得更大成功。

电全参数自动测试系统、圆电全参数自动分选系统、圆电小型性能自动分选机、圆电重量自动分档机、方电自动整形真

空封口机、方电自动精密真空注液机、方电性能自动分选机、高效电芯自动干燥线、新型高效节能化成分容设备等。

作为追求创新和卓越的企业,创卓为在基于创新锂电工艺研究的基础上,研发、制造并销售着最具性价比的、最

有创新设计的锂电设备,为客户源源不断的提供着优质高效的设备和服务,并协助客户和合作伙伴取得更大成功。

联系人: 王先生,
手机:13670272195
深圳市创卓为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传真:086-0755-29748285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桃花源科技创新园B栋孵化楼
邮编:518102
E-Mail:rambowang@126.com
网址:www.szczw.com.cn www.chuangzhuowei.cn

网友E(2017-03-23):
我公司也在做种锂电池分选设备,可以发些资料给我吗?245450287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