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求助,程序不能打开

楼主(2008-08-01):
新安装的Rslogix500,运行PrvDisk授权后,双击Rslogix500图标没有反应。如果不运行Prvdisk,双击Rslogix500图标会弹出对话框报错“Fatal Error            The copy protection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could not be acquired.erroe:2”

那位大虾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在线等回复!

网友A:
仁兄,能赠送一份AB的编程软件及编程手册吗?

wdj-xyz@163.com

网友B:
 你移动授权了吗?

网友C:
你因该先用Rslogix500软件将授权(key)移动到你的电脑上

网友D:
授权没有装好吧

网友E:
先用Rslogix500软件将授权(key)移动到你的电脑上

网友F(2008-09-05):
同意楼上

授权最好不要装在C盘,因为重装系统,很容易忘记,

网友G(2013-04-06):
程序没有找到相应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