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方式的选择

楼主(2008-08-01):
最近小弟用台达的伺服控制器改造一台复合印刷机,机器原来是松下的伺服,现在全部换成了台达的伺服,控制方式跟原来的松下伺服一样选择用位置模式,伺服电机带动传动滚轴传送纸张,速度跟随主电机,伺服电机的跟随速度跟主电机相当的情况下,系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厂家觉得纸张不够紧,于是把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调低,电机跟随速度比主电机慢了点,纸张变紧了,但是系统运行一会伺服就报错05,回升异常。我想应该是伺服电机转得比主电机慢,主电机通过纸张拉动了伺服电机走,伺服电机等于一直在做刹车动作,这样的话要外接回升电阻才能解决05报错的问题,不过电阻加多大合适? 加了电阻就能解决问题么? 如果能的话,问题又来了,因为伺服电机在系统运行中一直是在做刹车动作,这样回升电阻一直起作用,温度肯定会很高,而这样的用法合不合理? 我们考虑到了是不是把伺服的控制方式改成力矩控制会好一点? 就是伺服给电机的力矩跟随主电机的力矩,始终比主电机少出点力,这样纸张也会紧,又不会让伺服电机在做刹车动作,这样应该会解决05报错的问题吧。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哪种方式合适可行? 也请大家说说自己对伺服各种控制方式的理解 谢谢 ~:)

网友A:
很奇怪为什么一直做刹车动作?难道一直处于减速过程?

先加个制动电阻吧,便宜又好用。

楼主:
对:叫我小白 关于

很奇怪为什么一直做刹车动作?难道一直处于减速过程?

先加个制动电阻吧,便宜又好用。

因为伺服电机的转速调得比主电机慢一点呀 相当于伺服电机在主动刹车、减速~ 加制动电阻我知道 但是这样一直做减速刹车的方式可以么? 对伺服有影响么 制动电阻是不是会温度很高?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如果伺服电机比主电机转得慢,无论工作于何种模式,都会出于被拖动的状态,进入发电模式,一般而言,通用伺服驱动器不主张长期出于发电模式,即便是有制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如果伺服电机比主电机转得慢,无论工作于何种模式,都会出于被拖动的状态,进入发电模式,一般而言,通用伺服驱动器不主张长期出于发电模式,即便是有制动电阻。

请问波恩   ,  那伺服用扭矩控制方式出小一点力也会变成发电模式?    好像不会吧?      伺服电机出力放向跟转向应该是一致的呀

网友B:
如果出力方向与转向一致,电机当然不会发电,你能确认你的系统中出力方向与转向一致吗?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如果出力方向与转向一致,电机当然不会发电,你能确认你的系统中出力方向与转向一致吗?

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用转矩控制的话       电机的出力方向跟转向还是一致的呀      只是电机出的力小        电机还是被主电机拖动         这样的方式应该不至于变成发电状态吧~

网友C:
电机被主电机拖动,那么它的电磁转矩应该是制动性的吧,这是不是就是发电状态呢?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能否调整为纺织机械一样自动调整力矩?

网友E:
电机还是被主电机拖动 ,是不是就是发电状态

网友F:
一直处于发电状态,

主电机的速度较高,拉动伺服电机,不管怎样都处于发电状态,

你可以把伺服电机的动力线断开,然后3根线短接,用手转动的时候是很吃力的.

楼主:
对:老盖 关于

一直处于发电状态,

主电机的速度较高,拉动伺服电机,不管怎样都处于发电状态,

你可以把伺服电机的动力线断开,然后3根线短接,用手转动的时候是很吃力的.

内容的回复:

看老盖怎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两种控制方式都不太合理咯?

楼主:
哇   我的文章第一次加精     嘿嘿         !!!      不知道是哪位兄弟加精的   多谢啦!

我估计原来的印刷机控制纸张松紧的都是用张力控制器控制的       原来的伺服也就是起到跟随传动的作用     但是现在他们的张力控制坏了      所以工人就调伺服的快慢来控制纸张的松紧……      现在我改造还是拿不准伺服的控制方式是用跟随加制动电阻好,还是用扭矩跟随好?    但是经过上面兄台们的讨论   感觉两种方式都不太合理     是不是必须要恢复机器原来的张力控制呢?   (这样就麻烦多了~)

网友B:
最好还是恢复张力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最好还是恢复张力控制器

要是恢复张力控制比较麻烦      毕竟也没有弄过     人家也没那么多时间      现在我在想伺服工作在发电状态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而且又不是比主电机慢很多        不然大家用伺服的时候谁能保证伺服电机跟主电机的速度一模一样啊?     难保伺服电机会慢一点      我想只要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到时问一下台达的工程师~     不过我现在用的4.5kw的伺服好像是国内第一批       给台达当试验品了      呵呵

网友B:
如果该伺服驱动器有可靠的再生能量泄放能力也不妨一试,建议:

1.事先征求原厂使用意见;

2.按照原厂指导,把泄放功率搞到最大。

网友G:
还是用松下的吧,毕竟松下的牌子还是比台达的好,而且你用这么大功率的居然用台达的.松下的也不比台达贵多少

网友H:
 这是卷筒纸印刷机的开卷张力控制的问题,相应的还有复卷张力控制问题。简单的位置跟随控制方法根本不行,一会松一会紧。

必须用张力控制器进行张力控制。国内用得最多的是三菱的,黑呀。

4.5kw的伺服很贵吧,用国产的吧。当然,台达也是国产的。

网友B:
能用国货,就不要用外国货。

网友I:
用张力控制的方式来做,可以不用张力检测装置。不过你要搞清楚张力控制的原理。在张力检测开环的情况下

楼主:
又确认了一次,   复合印刷机现在一共有两组张力控制,都是好的,都是放卷电机用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估计必须加回升电阻了。     其实应用起来台达的伺服还可以,但是性能要时间才能验证,呵呵~            不过由于是第一批4.5kw的      小问题还是有点,  厂家也承认了……

网友J:
要去实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网友K:
在要求较高的场合,最好还是用张力控制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