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抗器的K值?

楼主(2008-08-01):
串联电抗器的K值
串联电抗器有一个重要技术参数K。K是电抗器的电抗率代号,其单位是 %(百分比)。
当电抗器所工作的电网中,谐波总畸变率在4%以下,可以只考虑限制电容器投切过程中的合闸涌流,电抗器的电抗率可选:K=(0.1~1)%。当K≤0.1%时,可安装在电容器外壳内(在向电容器生产厂购买时申明)。当0.1<K≤1%, 可选用XD型电抗器。这种电抗器是单相结构,在安装时,注意一,安装在B相的电抗器,进出线次序与A、B相相反,以免互相影响。注意二,它对3、5次谐波电流略有放大。注意电网谐波背景。
当电抗器所工作的电网中,谐波总畸变率在4%以上,应先通过谐波监测仪表查明该电网的主要谐波含量,然后再合理确定K值。 如果,电网背景谐波为5次及以上时,这时应配置电抗率为(4.5~7)%。一般用电抗率为6%的电抗器。要注意的是:6%的电抗器,抑制5次谐波效果好。但对3次谐波有明显的放大作用。如果电网原来3次谐波含量就接近容忍值,就要注意选择电抗率K偏离6%少许。比如选k为4.5%的电抗器对3次谐波放大轻微。
如果,电网背景谐波为3次及以上时,这时应配置电抗率为12%的电抗器。从材料的价格上分析,在同样电压电流情况下,K值越高,其端电压也越高,电抗器的电抗和电感也大,即K值越高,价格也高些。所以,如果3次、5次、7次及以上谐波含量都超标需要治理时,建议用一部分K为7%的电抗器,用一部分K为12%的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