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8-08-01):
最近用的中间继电器比较多~~~大多用的是欧姆龙的......今天刚收到一批....24VDC的...但是看了看..总觉得不是正品....焊点太粗糙....触点比较小,是金黄色的....不知道有哪个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判断继电器的好坏或则是否是正品...

网友A:
市场比较混乱,一个正规的货物渠道可以保证产品质量吧,一般我也是用视觉看..

网友B:
柳市有太多仿冒OMRON的,其辐射面极广。惟有多加小心,从正规渠道进货。

网友C:
欧姆龙继电器大多是中国合资生产的,小日本产原装的欧姆龙继电器是金黄色,更多的是非欧姆龙授权产的就是冒牌货。

小日本产的欧姆龙继电器发光二极管和电阻是焊在一小块线路板上,都是超小型贴片的。

国内产的欧姆龙继电器发光二极管和电阻是普通圆形的,没有线路板。

网友D:
欧姆龙小型中间继电器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使用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现在仿冒的比较多,可以从字体久外观,做工几方面看出来。

网友E:
ABB小型中间继电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