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现象应该怎么解释?

楼主(2008-08-01):
    我单位JX-300系统的操作站鼠标用延长线,可是有一台操作站老是因为鼠标不动作而使操作工无法操作,只能重新启动主机才可操作,请问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这个现象可以说是死机吗?

楼主:
怎么只有看的没有回答的?

网友A:
是接口问题吗?

网友B:
鼠标用延长线?  多长?

鼠标不动作后,重新插拔鼠标是否会有反应,未用延长线的鼠标是否有此问题,如果没有,

那肯定是延长线惹得祸。

楼主:
大约有5米,重新插拔鼠标没反映,必须重新启动电脑。

楼主:
我主要想问这个现象可以说成是死机吗?我估计也是延长线惹的祸

网友C:
如果是USB鼠标,鼠标不动作时将其拔下,去掉延长线,换一个USB口,如有反映,则延长线坏。死不死机可用键盘或观察显示器画面有无变化判断

网友C:
否否否否

楼主:
否?什么意思?键盘也是不能用的,我说死机,一个不懂行的领导还教育了一顿。

网友D:
没什么好解释的,就供电不足了~~换个型号的鼠标可能就能用了

质量不好的延长线损耗很大

网友E:
没什么可以解释的?

不光你这里出现了 我这里也出现过!

你可以问中控技术人员,我知道他们的回答

故障原因我不想说 说了也没有用

网友F:
这个跟鼠标的延长线有很大关系的!!!要不可以换个其它品牌的鼠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