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W型变频恒压给水控制设备

楼主(2008-08-01):
致远控制FMCW型变频恒压给水控制设备的特点

1、采用了高性能的变频调速器,可靠性高。
2、采取了避雷器设计,具有缺相保护功能,适用农村的场合。
3、设计变频器软启及软停功能,延长水泵寿命,提高变频器可靠性。
4、设计手自动切换功能,提高设备的可靠运行。
5、控制柜壳美观,防护等级高,设计有风扇散热装置。
6、附属的控制功能强,如定时控制等。
7、具有无线智能监控功能,首家采用。
8、ISO9000标准控制生产和服务流程,客户满意度高。
9、致远控制注册品牌有很强的知名度。

深井泵变频恒压控制的优点

1、保持管网压力恒定,防止管网压力过大,管网爆裂。

许多深井泵没有选用恒压控制,而是水泵直接供水,当用水负荷减少时(用户用水少),管网压力会升高,常常引起阀门和接头等处爆裂,让费大量的水,也增加了维修成本,特别是很多农村采用的是增强塑料管,更加容易造成爆管的可能。

恒压供水的方式有水塔供水和气压供水及变频恒压供水三种方式,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方式是投资最少,也是最省电的控制方式,没有水塔供水的占地问题和气压供水水泵频繁启停问题,实践检验,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方式是最好的恒压控制方式。

2、能够节省电能,降低供水成本。

变频控制可以让深井泵在用水量小的时候,降低水泵的转速,从而消耗的电能也随之降低,深井泵是平方转矩负载,其功率和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当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60%时,其功率是额定的21.6%,可节省78%的电能,此外,采用变频调速,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把无功的电能转化为有功的电能,实践证明,采用变频控制节电率至少在30%

3、提高水泵的使用寿命

变频器具有很强的保护功能,水泵过载、过流、失速、欠电压、过电压等引起水泵损坏的因素及时保护,不引起水泵烧坏。

变频器使水泵启动时软启动,即水泵由0转速按照加速时间,缓慢地增加转速,这样,减少了水泵启动时大电流的冲击,也减少了启动时水泵极联间迅速启动时的磨损。

水泵停机时变频器让水泵按照减速时间,逐步停机,这样,减少了因为突然停机,滞留在管网的水形成水锤,对水泵造成很大的损伤。

实践证明,采用变频恒压控制能使水泵的使用寿命提高一倍以上,也能有效地减少水泵的维护次数。

4、自动化程度高,可实现无人值守

变频器及无线智能网关采用的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其功能很强,可靠性很高,可实现无人值守。特别是采用了无线远程监控,用户和设备供应商可以通过电脑和短信不受地域限制地监控设备和服务设备,及时收到故障预警和运行信息。

网友A:
广告啊,N年前就做过了,只要用户愿意出差,多高档都能做出来!!

网友A:
搞错了,不是出差,是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