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初始化

楼主(2008-08-01):
第一次用GE的PLC,用的是ME5.6编程,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复很多位,以前用西门子的就直接复位指令,然后指定需要复位的数就行了,不知道GE的应该用什么指令来实现?GE的位操作指令好像都是与“位串”有关的,对于位串不是太明白,还请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GE的BIT##就是位操作指令。

楼主:
bit clr word指令可以同时对%M00101到%M00122进行复位吗?

编程的时候这个指令端口应该怎么定义

网友B(2008-09-12):
用FST_SCN,第一次扫描时置位

网友C(2008-11-06):
用BLK_CLR WORD指令,从%M00097开始复位,长度为2

当然了,要确认你的程序中%M00097到%M00100和%M00123到%M00128不会受影响

网友D:
用GE FANUC的同行们。

加群18847942

都是搞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