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8-08-01):
在电机正常运行时,其他条件都不改变,仅仅是由于负载的改变而导致速度的改变,请问此时电枢电压改变吗?

网友:
会改变,这是我的观点,要不速度不可能变化

楼主:
谢谢 孜同志的回答

可是电机学里有电枢电压不变,然后给出了转速与负载的关系,我就是不明白590里速度反馈用了电枢电压反馈,如果是由于负载改变了速度,这个反馈还能不能起作用了

网友A:
应该能行吧,负载改变了速度,电枢电压应该也会做相应的变化,然后控制器做出相应的调整.

网友B:
关键问题就是负载改变了电枢电压是不是要跟着改变,它们之间的公式是什么?

网友C:
按理论将电枢电压反馈应该是(相当于)恒压源,不应随负载变化而变化,但在实际应用中会有好多因素影响(如电源内阻等)电枢电压还是会有变化的.

网友D:
对:bozhongle 关于

谢谢 孜同志的回答

可是电机学里有电枢电压不变,然后给出了转速与负载的关系,我就是不明白590里速度反馈用了电枢电压反馈,如果是由于负载改变了速度,这个反馈还能不能起作用了

电机学有电枢电压不变 ?怎么可能!!!!  e=c∮n 速度下降 反电动势下降 电枢电流变大 扭矩变大 与负载平衡 到达新的运行点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bozhongle 关于

谢谢 孜同志的回答

可是电机学里有电枢电压不变,然后给出了转速与负载的关系,我就是不明白590里速度反馈用了电枢电压反馈,如果是由于负载改变了速度,这个反馈还能不能起作用了

电机学有电枢电压不变 ?怎么可能!!!!  e=c∮n 速度下降 反电动势下降 电枢电流变大 扭矩变大 与负载平衡 到达新的运行点

内容的回复:
速度下降,反电动势e=c∮n下降,对的,但这是电枢电压吗?我感觉电枢电压是加在电枢上的电压,也就是接在直流电机上两根粗线上的电压吧(我这里也没搞清楚,还请高手能明示一下)

网友D:
对:李大学者 关于引用初级电工没考上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bozhongle 关于

谢谢 孜同志的回答

可是电机学里有电枢电压不变,然后给出了转速与负载的关系,我就是不明白590里速度反馈用了电枢电压反馈,如果是由于负载改变了速度,这个反馈还能不能起作用了

电机学有电枢电压不变 ?怎么可能!!!!  e=c∮n 速度下降 反电动势下降 电枢电流变大 扭矩变大 与负载平衡 到达新的运行点

内容的回复:
速度下降,反电动势e=c∮n下降,对的,但这是电枢电压吗?我感觉电枢电压是加在电枢上的电压,也就是接在直流电机上两根粗线上的电压吧(我这里也没搞清楚,还请高手能明示一下)

内容的回复:你说得没错 反电动势变了 可电枢电压不变 我们反馈的也是电枢电压 这里反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电压维持不变来保证调速的稳定  至于负载变化引起的速度变化 在这应该引入电流正反馈 来维持设定的速度

网友B:
8楼的说法,我同意

网友E:
电压会变的,电流也很改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压会变的,电流也很改变的

回复内容:你这里是说在“负载改变”的时候电枢电压和电流都会改变吗 ?

网友F:
负载变化时电压不变,电流变化.除非负载超过电机的转矩(堵转),电压才会变化

网友G:
电压不变,电流变,要不特性太软。590故障报警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交流

网友H:
590直流调速速度和电枢电压是成线性关系的,速度变了,电压肯定要变的。当然,闭环调节需要时间,但是U/F=常数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