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8-01):
在电机正常运行时,其他条件都不改变,仅仅是由于负载的改变而导致速度的改变,请问此时电枢电压改变吗?

网友:
绕组两侧接的是电源电压。电源是恒压源。。。

一般由于负载的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电流。而非电压。

由于负载改变导致转子速度改变。转子与定子的磁场切割改变阻止其做功。导致磁场改变。也就导致电流变化。

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