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静电火花

楼主(2008-08-01):
静电是一种常见的带电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两种不同的物质(其中至少有一种是电解质)相互接触、摩擦,就可能产生静电并积聚起来,产生高电压。若静电能量以火花形式放出,则可能成为点火源,引起火灾爆炸事故。在石油化工、塑料、化纤、橡胶、印刷、造纸、纺织以及其它制造、加工、贮运高电阻材料的行业都可能发生由静电引起的火灾爆炸。
  两固体相对运动引起的摩擦,带有固、液杂质的气体、液体、粉料在管道中流动都可能引起静电。具体地说,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撕裂、剥离、拉伸、撞击物质,粉碎、筛分、滚压、搅拌、输送、喷涂和过滤物料,还有气、液体的流动、溅泼、喷射等各种操作,都可能产生静电。在易燃易爆危险场所,必须消除静电,以避免火灾爆炸事故的产生。根据国家颁发的《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可以通过以下两类措施消除静电。
  抑制静电的产生
  首先在设计、制造生产设备时,必须要要注意材料的选择。根据物质带电极性不同,可排出静电起电序列。在生产系统中,如有两种相互接触、发生摩擦的物质,应尽量选用在静电起电序列中相近的物质。其次要限制流体在管道中的流速。流速越快,产生静电的可能就越大。
  限制静电的积累
  加速工艺过程所产生的静电的泄漏或中和,限制静电的积累,使它不超过安全的限度也可以防止静电火花。
  设备、管线接地是最简单、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防静电措施,但它只能消除导体上的静电,而不能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在绝缘体中,添加导电填料或抗静电剂,就可以加速静电的导出和泄放,避免静电积聚。同时可以适当增加空气湿度。当空气相对湿度大于70%时,物体表面往往会形成一层极薄的水膜。水膜能溶解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表面电阻率大大降低,加速静电逸散。最好能够使用静电中和器,静电中和器能中和物体所带静电,极大地消除静电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