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取代机械开关让产品更加便携

楼主(2008-08-01):
电容传感器滚轮在iPod等产品中获得的成功,正在促使其它MP3生产商考虑使用电容传感器来改善产品的用户界面,并使产品看起来更加简洁、美观。事实上,电容触摸传感器的应用并不仅限于MP3播放器,而是可以用于目前采用传统机械开关的任何产品之中,特别是小巧的便携式产品,如新款手机的菜单控制按钮。利用可靠性高并具有成本效益的电容触摸传感器,可以轻松地改变这些高级菜单控制开关的式样。
  电容触摸传感器界面通常由一个电容传感器、一个电容-数字转换器(CDC)和一个主处理器组成。传感器利用标准的两层或四层PCB上的线迹(trace)或柔性电路制造,因此不需要任何外部元件和材料。
  灵敏度:兼具精确与灵活

  可靠的传感器必须不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能够在任何工作条件下保持精确的灵敏度水平。由于温度或湿度的变化,PCB材料的特性将会发生变化,因此,印刷电路电容传感器的输出水平将发生漂移。例如,当用户从开着空调的汽车中来到一个湿热环境中时,就可能出现上述情况。为了避免发生断续接触错误,CDC必须包括实时的漂移补偿。

  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例如,温度或湿度上升),传感器的环境参数会发生漂移。在用户没有与传感器接触期间,由CDC对环境参数加以测量。为了进行补偿,需对高端和低端阈值水平进行动态调整,以确定有效的传感器接触。

  PCB还可能受到寄生电容的困扰,这种电容最大可达20pF,它会使阈值发生偏移。当电容处于阈值时,电容触摸传感器就被视为遭到按压,因此阈值偏移改变了它的灵敏度。为了对寄生电容进行补偿,可以采用对DAC编程的方法,以抵消进入CDC的输入。对于各PCB来说,这种寄生电容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在制造PCB的时候进行简单的调整,这样就不需要外部RC调谐元件,从而使材料、装配和测试方面的成本最小化。单独调整每个传感器的偏移,使设计者可以充分利用转换器的分辨率。

  此外,主机处理器板发射的电磁噪声如果耦合进入电容传感器和传感器线迹之中,将导致不可预知的传感器动作。这可能导致性能下降,但有简单的方法有助于使传感器中的电磁干扰(EMI)效应最小化:首先,CDC应该安装在传感器板上。这会使传感器线迹长度最短,从而降低EMI被耦合到线迹中的机会。另外,利用一个具有结实的接地层的四层传感器板,可以为传感器提供额外的EMI屏蔽。如果这两个方法不能有效地把EMI噪声与EMI隔离,还可以把一个接地金属屏蔽放置在传感器板腔的上方。

  电容传感器电场也会耦合到产品的导电性金属壳或金属涂层,导致不可预知的传感器行为。这样就带来了机械约束,电容传感器的边缘要与金属表面的边缘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电容传感器的灵敏度也与直接位置传感器上方的塑料厚度有关。如果塑料过厚,则流量场线就不能有效地穿过塑料,使传感器性能变得不可靠。典型情况下,外壳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应该大于1.0mm,塑料厚度应该小于4.0mm,以使灵敏度保持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保持用户对灵敏度的主动性也是相当重要的。传统的机械开关具有用户熟悉的灵敏度和触觉反馈,对于电容传感器来说,这些参数也必须加以考虑和优化。

  不同的传感器可能需要独特的灵敏度,这取决于开关功能或开关在产品中的物理位置。而且,一套灵敏度设置不可能适合所有的用户,因此应该允许用户设置不同的灵敏度水平——若能通过灵敏度控制菜单进行选择是最理想的。例如,AD7124支持这些灵敏性要求,允许对一个单独的16位灵敏度控制寄存器为每个传感器编程。这些寄存器也可以嵌入到一个主机固件之中,并在菜单显示中提供,允许用户选择不同的灵敏度水平,以满足其特殊需求。

其它优势:节能与简化装配

  在用户没有与传感器接触期间,如果每个传感器输入都被取样,则会白白浪费电池功率。为了使电池效率最大化,CDC应该能够检测到用户停止与传感器接触。并自动切换到低功率模式。当传感器被再度接触时,再自动重新进入正常的操作模式。为了节省更多的功率,还应该包括一个彻底关断模式。在便携产品中,关闭传感器开关通常是通过设置一个机械开关或从控制菜单中选择一个阻塞模式来完成的。

  利用电容传感器取代传统的机械开关的另一个好处是,制造与装配工艺更加简单。传统的机械开关需要手工把每个开关插入到塑料壳体上面的专门孔洞之中,而一个包含所有这些开关的单一的电容传感器板可以一步到位,放置在这个塑料壳体下面。含有一个定位槽口的传感器板安装孔和一些胶水就足以完成传感器板的安装与位置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