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电阻起动柜在密炼机的应用

楼主(2008-08-01):
液体电阻起动柜是近年来运用比较广泛的电机起动设备。液体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在电机定子回路(笼型电机)或转子回路(对绕线电机)中串入液态电阻,电机在起动过程中液态电阻阻值在预定的时间内自动无级减小,直至阻值接近为零,将液阻自动切除,电机投入正常运行,每小时至少可以启动3-5次。
液体电阻起动柜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水箱、极板(分动极板及静极板)、传动机构、限位机构(行程开关)及相关电器元件,如继电器(或PLC)、时间继电器、接触器、按钮、指示灯等状置构成,主要适用于400V、3KV、6KV、10KV各个电压等级,功率范围从500KW-30000KW,与频敏电阻、变频器、电抗器等其它起动方式相比,具有起动功率因数高(因是阻性负载)、造价低、维护简单等特点,最低可将电机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的1.3倍,有效减小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冲击,因而在近年来广泛受到用户的亲赖。
现以一台10KV绕线电机做为示例,详细介绍工作原理:
1、将水阻柜就位,在水箱中加水至适当水位。
2、按比例加入适当的电解质,电解质学名为碳酸氢钠,即小苏打。
3、检查水箱是否有泄水、绝缘是否正常;
3、接入水阻柜所需的电源(三相四线380V),手动试验动极板运行方向,如果方向不对,更改相序;
4、单机调试水阻柜运行是否正常,重点检查限位开关、时间继电器等;
5、连接水阻柜与电机开关柜之间的联锁及保护线路;
6、连接电机转子回路至水阻柜接线端子;
7、电机开关柜合闸,启动电机;
运行原理如下:电机开关柜合闸的同时,水阻柜接收到真空断路器运行信号,动极板自上而下开始运行,在设定的时间内电阻值逐渐下降,当电阻接近于零时,安装在水阻柜内的真空接触器吸合,电机启动完成,经过延时几秒后,动极板自动复位至原始状态,等待一下次启动。如水阻柜在预定的时间内起动没有完成就会发出一个故障报警信号,自动切断开关柜,确保电机不开路。
对于笼型电机而言,液体电阻起动柜有两种方案,对于星型接法的电机,如星点能够打开,原理与绕线电机水阻柜的原理基本相同,对于角型接法或星点不能打开的笼型电机,水阻柜只能串接在定子回路中,电机启动完毕后需要将水阻柜用断路器隔离开,以防水阻柜长期带电引发安全事故。目前,不少水阻柜生产厂家在设计及生产时为降低成本,水阻柜只采用一台真空断路器,电机启动完成后水阻柜任然带电,这是不安全的,万一水箱受损,液体泄露,必定引发安全事故。
液体电阻起动柜原理简单,一般不会出现什么故障,如电机启动不是很频繁,一般一年加一次水即可,容易出故障的地方为继电器、限位开关等电器元件,故障容易排除。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10-15年。

      山东**胶橡有限公司密炼车间原密炼机采用的是绕线式电机机,电机功率为1000KW,定子电压10KV,转子电机1100V,转子电流560A,起动方式为转子串频敏电阻的起动方式,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倍,起动时间为8S,因密炼车间环境恶劣,频敏电阻器经常损坏,严重影响到设备的正常运行。2008年5月,我们对该公司的密炼机的起动柜进行改造,使用我公司的YGQ-1000型液体电阻软起动柜,改造时间为2天完成,改造后运行情况如下:电机启动电流不到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为70A,实测启动电流为55A,启动时间为25S。在试运行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操作工在远程启动电机的时候,我方正在配电室观察设备运行状况,但突然停机了,我们未发现设备有任何故障,随即询问操作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回答说按下启动按钮后没有听到电机启动的声音,以为出了故障,赶紧停了机,(注:经过询问得知,原来开机时电机对设备有较大的冲击,而且声音非常响),后又开机,电机缓慢加速至额定转速,听不到任何冲击设备的声音了,电机启动正常完成。通过多次连续启动,我公司的液体电阻起动柜完全正常,该公司非常满意。2008年7月,该公司在新上的密炼机又选用了我公司产品,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愿跟在橡胶企业工作的朋友多多交流,将我们的设备在橡胶企业的应用进一步推广。

网友A(2009-01-10):
请问对于串入定子的笼型高压电机,对水和加的电解质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B(2009-11-09):
对:上关云风 关于

请问对于串入定子的笼型高压电机,对水和加的电解质有什么要求?谢谢!

内容的回复:

一般的笼型电机水箱的三相是分开的,加水最好不要超过各项中间的隔板。如果三相用一个大水箱,加水一定不能超过隔板。电解质需要先溶解,然后加入。当然的一边加,一边搅动,一边测电阻。至于电阻,最好找人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