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8-01):
直测式霍尔电流传感器

原边电流Ip产生的磁通量聚集在磁路中,并由霍尔器件检测出霍尔电压信号,经过放大器放大,该电压信号精确地反映原边电流。

磁平衡霍尔电流传感器

原边电流Ip产生的磁通量与霍尔电压经放大产生的副边电流Is通过副边线圈所产生的磁通量相平衡。副边电流Is精确地反映原边电流。

磁平衡霍尔电压传感器

原边电压Vp通过原边电阻R1转换为原边电流Ip,Ip产生的磁通量与霍尔电压经放大产生的副边电流Is通过副边线圈所产生的磁通量相平衡。副边电流Is精确地反映原边电压。

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特点 》》》

◎ 直测式霍尔电流传感器(50A……10000A)

Ⅰ、测量频率: 0……50KHz

Ⅱ、反应时间: <7uS

Ⅲ、线性度: 1%

Ⅳ、电源耗电少

◎ 磁平衡霍尔电流传感器(1A……1000A)

Ⅰ、测量频率: 0……150KHz

Ⅱ、精度: 0.2%

Ⅲ、反应时间: <1uS

Ⅳ、线性度好: 0.1%

◎ 磁平衡霍尔电压传感器

Ⅰ、测量频率: 0……20KHz

Ⅱ、线性度好: 0.1%

Ⅲ、反应时间: 40uS

使用传感器模块注意事项 》》》

◎ 传感器模块在使用时,应先接通副边电源,再接通原边电流或电压。

◎ 在选用传感器模块时,要根据测量范围、精度、反应时间及接线方式等参数,选用不同型号的传感器。

◎ 测量电流时,最好使用单根导线充满传感器模块孔径,以便得到最佳的动态性能和灵敏度。

◎ 传感器模块的最佳测量精度是额定值下测得的,当测量值低于额定值时,原边用多匝绕线,使总的安匝数接近额定值,从而获得最佳测量精度。

◎ 电流母线温度不得超过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