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防雷器(SPD)产品选型及应用

楼主(2008-08-01):
信号防雷器(SPD)产品选型及应用
  当今社会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微电子设备广泛用于各种通信设备—包括计算机数据通信、终端设备、控制电话等,工业控制系统的温度、流量、压力传感器、二次仪器仪表均采用微机处理的各种信号,这些通信、微机设备的硬件部分大多采用TTL或COMS集成电路,其工作电压均较低,对于温度流量,压力等传感器更是MV级的弱信号。
  TTL电路工作电压为5V;COMS电路工作电压为3-18V;监控系统的工作电压(0-10 mA)为12V,(4-20mA)大约为24V;电话线工作电压为170V,专线或租用线的工作电压为12V或24V。
  目前计算机通信信号或信息处理广泛采用网络形式,可分为局域网、广域网等,这些网络均需要较长的网络传输线,而监控系统的一、二次表间信号传输距离也较远,一般有几十米或上百米。由于传输距离较远,传输线较长,因此遭受感应雷击的几率也就大大增加,加之硬件设备的工作电压较低,抗雷击的能力较弱,为了保证各种电子设备的安全运行,加装电子防雷器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道理,程控电话也有必要加装电子防雷器产品,以保证其设备的安全运行,选用信号电涌保护器首选要保证加装防雷器后不会影响被保护设备的正常工作,不产生误码、丢失数据;其次,可按以下几项来选择合适的防雷产品。
工作电压(被保护设备)、连接方式、传输速率、特性阻抗、保护对象。
1、工作电压(V):
  被保护线的信号电平,或者是叠加了控制信号后的信号电平。一般有5、12、24、48、170等。
2、连接方式
  同轴式:BNC,非同轴式:RJ11、RJ45、RS485等。
3、特性阻抗(Ω)
  双绞线用于300HZ-4KHZ时为600Ω。双绞线用于4KHZ-300MHZ时为100、120或150Ω,例如RJ45同轴电缆用于≤1GHZ时为50Ω或75Ω。同轴电缆用于>1GHZ时为50Ω。
4、传输速率(bit/s)
  信号电涌保护器(信号防雷器)介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传输线后,不影响系统传输时的上限数据传输速率。一般常用的传输速率有20K、64K、2M、10M、100M、155M。
5、插入损耗(dB):
  在计算机网络中接入信号防雷器后对信号的衰减,一般要求≤0.3~≤0.5。
6、驻波系数(db):≤1.2(同轴式)
7、标称放电电流(kA):经受规定波形,规定次数的电流冲击后指标仍在允许范围内的最大电流值。
8、限制电压(V):输入10/700μs或1KV/μs时在输出端测到的电压。
防雷产品选用和安装

信号电涌保护器(信号防雷器或浪涌保护器)工作电压、连接方式和特性阻抗应与网络的被保护端口适配。
信号电涌保护器(信号防雷器或浪涌保护器)传输速率应高于网络的被保护端口的传输速率。
信号电涌保护器(信号防雷器或浪涌保护器)插入损耗应满足系统设计总插入损耗允许值的预留范围。
信号电涌保护器(信号防雷器或浪涌保护器)标称放电电流应大于装设部位预期的最大浪涌电流。
信号电涌保护器(信号防雷器或浪涌保护器)的限制电压应不大于保护对象的耐压等级。
信号电涌保护器(信号防雷器或浪涌保护器)接到被保护的信号线路中,防雷器的输出端接到被保护设备端,切勿接反,否则,会损坏电涌保护器(信号防雷器或浪涌保护器)。
检查地网的接地地阻是否小于4Ω。
将信号电涌保护器(信号防雷器或浪涌保护器)的地线就近接到机房的母线上。地线应尽量短,地线与地网母线连接时,不允许搭接及绕接,不许牢固的焊接,否则,即使安装了电涌保护器,也达不到应有保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