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接触器

楼主(2008-08-01):
选择接触器时应从其工作条件出发,主要考虑下列因素:

1、控制交流负载应选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直流负载则选用直流接触器。

2、接触器的使用类别应与负载性质相一致。

3、主触头的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电路的电流。要注意的是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工作电流是在规定的条件下(额定工作电压、使用类别、操作频率等)能够正常工作的电流值,当实际使用条件不同时,这个电流值也将随之改变。

4、主触头的额定工作电压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电路的电压。

5、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应与控制电路电压相一致,接触器在线圈额定电压85%及以上时应能可靠地吸合

网友A:
比较实用的东西,偶收藏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实用的东西,偶收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