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74系列标准数字电路的中文名称资料

楼主(2008-08-01):
器件代号 器件名称 74 74LS 74HC
00 四2输入端与非门 √ √ √
01 四2输入端与非门(OC) √ √
02 四2输入端或非门 √ √ √
03 四2输入端与非门(OC) √ √
04 六反相器 √ √ √
05 六反相器(OC) √ √
06 六高压输出反相器(OC,30V) √ √
07 六高压输出缓冲,驱动器(OC,30V) √ √ √
08 四2输入端与门 √ √ √
09 四2输入端与门(OC) √ √ √
10 三3输入端与非门 √ √ √
11 三3输入端与门 √ √
12 三3输入端与非门(OC) √ √ √
13 双4输入端与非门 √ √ √
14 六反相器 √ √ √
15 三3输入端与门 (OC) √ √
16 六高压输出反相器(OC,15V) √
17 六高压输出缓冲,驱动器(OC,15V) √
20 双4输入端与非门 √ √ √
21 双4输入端与门 √ √ √
22 双4输入端与非门(OC) √ √
25 双4输入端或非门(有选通端) √ √ √
26 四2输入端高压输出与非缓冲器 √ √ √
27 三3输入端或非门 √ √ √
28 四2输入端或非缓冲器 √ √ √

器件代号 器件名称 74 74LS 74HC
30 8输入端与非门 √ √ √
32 四2输入端或门 √ √ √
33 四2输入端或非缓冲器(OC) √ √
37 四2输入端与非缓冲器 √ √
38 四2输入端与非缓冲器(OC) √ √
40 双4输入端与非缓冲器 √ √ √
42 4线-10线译码器(BCD输入) √ √
43 4线-10线译码器(余3码输入) √
44 4线-10线译码器(余3葛莱码输入) √
48 4线-7段译码器 √
49 4线-7段译码器 √
50 双2路2-2输入与或非门 √ √ √
51 2路3-3输入,2路2-2输入与或非门 √ √ √
52 4路2-3-2-2输入与或门 √
53 4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 √
54 4路2-3-3-2输入与或非门 √ √
55 2路4-4输入与或非门 √
60 双4输入与扩展器 √ √
61 三3输入与扩展器 √
62 4路2-3-3-2输入与或扩展器 √
64 4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 √
65 4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OC) √
70 与门输入J-K触发器 √
71 与或门输入J-K触发器 √
72 与门输入J-K触发器 √

器件代号 器件名称 74 74LS 74HC
74 双上升沿D型触发器 √ √
78 双D型触发器 √ √
85 四位数值比较器 √
86 四2输入端异或门 √ √ √
87 4位二进制原码/反码 √
95 4位移位寄存器 √
101 与或门输入J-K触发器 √
102 与门输入J-K触发器 √
107 双主-从J-K触发器 √
108 双主-从J-K触发器 √
109 双主-从J-K触发器 √
110 与门输入J-K触发器 √
111 双主-从J-K触发器 √ √
112 双下降沿J-K触发器 √
113 双下降沿J-K触发器 √
114 双下降沿J-K触发器 √
116 双4位锁存器 √
120 双脉冲同步驱动器 √
121 单稳态触发器 √ √ √
122 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 √ √ √
123 可重触发双稳态触发器 √ √ √
125 四总线缓冲器 √ √ √
126 四总线缓冲器 √ √ √
128 四2输入端或非线驱动器 √ √ √
132 四2输入端与非门 √ √ √

网友A:
请教楼主:器件名称后面加“钩”(如“ √ √ √ ”)是什么意思啊?

有的器件加3个“钩”,有的是两个“钩”或3个“钩”,是表示它们的级别吗?这又叫什么级别呢?

网友A:
噢,对不起!1楼的第二行打错字了!

更正如下:

  有的器件加3个“钩”,有的是两个“钩”或1个“钩”,是表示它们的级别吗?这又叫什么级别呢?

网友B:
楼主可否详细的说明下好吗,我也非常感兴趣谢谢

网友C:
74、 74LS、 74HC 对应,哪个下面有‘钩’( √ ;),就表示有这个类别(工艺)的器件。其中74是普通民用TTL器件、 74LS是低功耗肖特基器件、 74HC 是高速CMOS器件。

网友A:
谢谢周公!

  是这样的意思吗:   74-“ √  ”

             74LS-“ √ √  ”

             74HC-“ √ √ √  ”

网友C:
和74、 74LS、 74HC 对应,哪个下面有;(∨),就表示有这个类别(工艺)的器件。

网友A:
谢谢“周公”网友!

噢!我想是这个样子的!  我这样理解对了吗?

器件名称

74LS

74HC

  7400四2输入端与非门

  7401 四2输入端与非门(OC)

  7452 四路2-3-2-2输入与或门

  7422 双4输入端与非门(OC)

…………

…………

…………

  这就出来一个新的问题:楼主的“ √  ”是打在“ 74 ”的下面呢,还是打在“ 74LS ”或“ 74HC ”的下面呢?

网友C:
是这个样子的!理解对了。排版的问题,所以不能对准,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A:
楼主不认真,贴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原本希望的样子,也不作修改。